请问用什么软件和语言比教容易上手?

楼主(2017-05-24):
小弟要实现pc和单片机互连的基础上,设计usb接口进行输入输出控制程序。
请问用什么软件和语言比教容易上手?

楼主:
谢谢能详细点吗?

网友A:
你说的是pc和单片机使用usb接口互联?

网友B:
你可以用开发机在单片机端开发,使用vc++或相应的底层开发工具进行驱动端口开发,其实你可以试着把单片机做成一个新硬件。

网友C:
我最近正在搞这方面的事情,希望能帮上点什么忙。
我用的单片机是cypress的cy7c68013,仿真用3681,用keil写单片机

网友D:
驱动开发用的是driverstudio,编译环境是msvc++,调试用softice。

网友E:
如果经费可以的话,可以买块开发板!

网友F:
我用KEIL编写过串口通信的程序,应该也可以编写USB的,孤陋寡闻,请多指教!

网友G:
用USB转串口挂在单片机边上,或者不要转换IC,直接用ARM的USB DEVICE 外设,就可以直接跟PC通信,例程都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