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有没有在研究ZigBee的?

楼主(2017-05-24):
TI的CC2430和CC2530均基于51内核,因PSoC3也集成了51内核,因此将TI的ZigBee协议栈移植到PSoC3是否可行?亟待大家探讨,高手指点。

网友A:
楼主在用zigbee做什么产品呀?Cypress的CyFi也不错呀,呵呵

网友B:
zigbee是什么 求科普

网友C:
Zigbee是基于IEEE802.15.4标准的低功耗个域网协议。根据这个协议规定的技术是一种短距离、低功耗的无线通信技术。

网友D:
zigbee 的协议栈占多大内存? 2.4G 的phy资源怎么获得呢?

网友E:
我觉得还是放弃吧,TI的协议栈不是开源的,移值难度很大,不如去用开源的zigbee协议栈

网友E:
还有你这个只是一个MCU,zigbee还需要一个radio transceiver,单单一个MCU是干不了什么事的

网友F:
ZigBee还是TI的方案最成熟,性价比也高,不过协议栈都是封装好的,很难移植到别家的片子上。

网友G:
可能cyfi用的人比较少,遇到问题不好解决吧

网友H:
Cyfi是CY专有的,但其相对来说设计简单多了,很多东东CY已经帮忙做了,呵呵

楼主:
首先感谢各位的回复。CyFi只能组建星形网络,ZigBee支持mesh网状网是比CyFi最大的优势。个人也认为CyFi其实能满足大多数无线传感应用。

网友I:
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,LZ如果直接那程序到CY3上是不能用的,2个芯片上的控制寄存器不一样的,在CC2530中写的程序到了CY3上面就不知道变成什么了。

楼主:
还没呢,持续学习中

网友D:
PSoC 3没有2.4G的物理收发层,硬件上就不支持,实现不了Zigbee协议。 CYW20729/739支持Zigbe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