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般Dsp和液晶链接的要不要加2K的电阻?

楼主(2017-05-24):
(无正文)

楼主:
液晶选型已经完成用3202401

网友A:
你说的2K的电阻是上拉吧?那得看你用的IO口是高阻态还是有内部上拉的。

网友A:
你预留在上面总是稳妥点的,如果你还无法确定的话。

网友B:
最好能搜到成熟的电路图看一下

网友C:
你指的2k是串联吗   个人觉得不需要吧

网友D:
DSP的IO口和液晶之间电平匹配和驱动能力多多考虑一下吧

网友E:
这个一般应该都有参考设计的吧?照着那个做一般都OK的。

网友F:
是要加上拉电阻吗

网友G:
这个连接的电阻起到什么作用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液晶选型已经完成用3202401

不用添加2K电阻的。

网友F:
DSP的驱动能力一般没有问题。

网友G:
如果限流的话,电阻有点大了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液晶选型已经完成用3202401

这个DSP可以配置上拉电阻。

网友F:
这个电阻起到什么作用?

网友I:
可以不接电阻,没有什么作用。

网友F:
连接口之间不需要这么大的电阻。

网友I:
可以使用电平转换芯片。

网友J:
可以添加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