铅酸电池的可使启动电机启动的最低条件

楼主(2017-05-24):
抱歉了!我是菜鸟。本着虚心求教的态度,向各位大神请教。
可能以下的问题描述都不太清楚,请见谅了!

问题是这样的。
1.在汽车上有50Ah的蓄电池。
2.启动电机的功率是1000W。
3.有一个常待机的控制器,待机电流5mA。

我想知道,如果这辆车一致不使用。
1.多久之后,这辆车就犹豫蓄电池亏电而不能启动了?
2.再请教下,计算的过程和原理说明。

谢谢大家了!谢谢!

网友A:
这么算:假设电池容量低于20aH 电机启动不了 实际估计更低点 这个不好算 毕竟 电机电流大 电压可以跌落
那接下来就算你的控制去消耗掉30AH 需要多少时间
30A 放电=1H
3A放电=30H
0.3A=300H
0.03A=3000H
...........
估算值 忽略电压 效率等因素
实际时间要再*0.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么算:假设电池容量低于20aH 电机启动不了 实际估计更低点 这个不好算 毕竟 电机电流大 电压可以跌落
那 ...

谢谢!

那一般电池容量低于多少就会启动困难呢? 按照您的说法,只要还有40%的额定容量,就可以启动。

如果是摩托车的电池,假设是6Ah,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计算?

还有您这里只考虑了控制器的耗电量。 那电池本身有没有自放电的损耗呢?有的话,是多少?

谢谢!

网友A:
你还得考虑电池最大支持几C放电
所以 让你最后的结果再打8折

网友A:
自放电 你得看电池规格书 这个一般都有写明的

楼主:
谢谢!
10C放电。
一般,经验值,电池容量低于多少,就启动困难了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