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程序一般要加哪些头文件

楼主(2017-05-25):
学习单片机代码,第一印象就是头文件很多,看到例程中都是很多头文件,而且很多看着都差不多。。。。
想问下大家,编程序一般要加哪些头文件?

网友A:
有什么较好的看懂头文件的方法或资料???

网友B:
那些头文件一般是宏定义,定义的寄存器字符串和它的地址对应起来,这样用起来比较方便

网友C:
你参考什么例程就用什么头文件。

网友D:
用哪个调用哪个的就可以的啦

网友E:
其实用什么都一样的,只要用熟悉就可以的。

网友F:
找例程,照猫画虎就可以。

网友G:
这个根据你的功能需要添加的吧

网友H:
编程而言,一般添加外设的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