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检测纯净水和盐水的有无?

楼主(2017-05-25):
有一个项目,需要检测水杯内是否有水,这个水可能是纯净水,也可能是盐水,但不确定是哪一种。由于体积限制,无法使用浮子方式来检测,只能使用电极方式来检测。

由于纯净水和盐水的导电性能相差实在是太大,搭出的线路要么只能检测纯净水的有无,要么只能检测出盐水的有无,而无法同时检测纯净水和盐水的有无,请问,有没有好的方式来同时检测出这两种水的有无?谢谢!

网友A:
纯净水和盐水的导电性能差别怎样?

网友B:
检测的办法。。通过物理办法还是传感器呢?没有限制范围的话,办法太多了。

网友C:
用测纯水的电路能测盐水吗?哈哈,试下,二种都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纯净水和盐水的导电性能差别怎样?

3V工作电压
纯净水在水位充足时,流过的电极的电流只有20uA, 缺水后,电流逐渐减少,最后降至0.1uA
医用生理盐水在水位充足时,流过的电极的电流有800uA, 缺水后,电流逐渐减少,最后降至40uA

也就是说,盐水在缺水后的导电状态仍然是纯净水的有水状态,此时由于事先不知道是哪一种水,从而就无法判断是否缺水

如果能肯定盐水电流最低时不会低于40uA并且纯净水最大不会超过20uA,那就好办了嘛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3V工作电压
纯净水在水位充足时,流过的电极的电流只有20uA, 缺水后,电流逐渐减少,最后降至0.1uA
医用 ...

做2套装置同时测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做2套装置同时测.

一套装置测得有水,另一套装置测得缺水, 那该以哪个为准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一套装置测得有水,另一套装置测得缺水, 那该以哪个为准?

额,有段盲区.
你改进下电极安装方法,不要装侧面,从顶上往下伸.这样测针根部脱水后就不会有残留物影响电导了.

网友D:
用电流法检测是可以的,但最好是用交流并严格控制电流,否则会发生电解反应,对医用是绝对禁止的,另外电极也要用惰性电极。用极低电流测量时,电极的安装很讲究,基座的绝缘、电极的布位都很讲究。楼主使用的电流过大了,电极漏电也过大或安装位置不合适。如果仅仅是液位控制且空间准许的话,还可以用超声波甚至光电等非接触检测方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额,有段盲区.
你改进下电极安装方法,不要装侧面,从顶上往下伸.这样测针根部脱水后就不会有残留物影响电导 ...

多谢指点,但因产品结构所限,电极的这种安装方式,不合适我的这个项目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电流法检测是可以的,但最好是用交流并严格控制电流,否则会发生电解反应,对医用是绝对禁止的,另外电极 ...

嗯,谢谢版主指点, 给了我一些启发,看来版主在这方面也很有经验, 现在困扰我的就是医用生理盐水在用完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之内,杯壁因盐水残留物影响,仍然存在电流,而我这个项目要求在盐水用完之后,能够马上识别并作相应的处理措施,我这个项目是3V电池供电手持式产品,因结构所限,无法使用超声波或光电等非接触检测方案,不知版主还有什么好处理方法没有?

网友E:
用两块PCB组成电容板,放在容器外面就行,只需要检测电容值就行

网友F:
测光折射率吧,水和盐水差别还是不小的

网友G:
电阻不同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嗯,谢谢版主指点, 给了我一些启发,看来版主在这方面也很有经验, 现在困扰我的就是医用生理盐水在用完 ...

手持式检测设备怎么能用接触式检测呢?晃来晃去的,根本无法保证电极基座的绝缘性。还是先说清楚你的具体应用和需求,这里不能用线性思维方式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嗯,谢谢版主指点, 给了我一些启发,看来版主在这方面也很有经验, 现在困扰我的就是医用生理盐水在用完 ...

你需要用的是PCB做成的窄的铜皮电容间隔条,这样就可以弧形面等效于水平面,只需要压紧检测面就可以

网友H:
盐水应该会有蓄电池效应吧。用合适的金属做电极,结合通过直流电流、交流电流、开路电动势来判断。

个人不成熟的想法,仅供参考。

网友I:
用电容法
水的介电常数为80,而空气为1

网友J:
按你的方法所说,流过的电流不一样,通过起初的上限来识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手持式检测设备怎么能用接触式检测呢?晃来晃去的,根本无法保证电极基座的绝缘性。还是先说清楚你的具体 ...

手持式设备为什么就不能用接触式检测呢?我的目的只有一个,无水时能够快速检测出来,即使晃来晃去的可能会造成一些干扰信号,但这可以通过程序消抖的方式来解决.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手持式设备为什么就不能用接触式检测呢?我的目的只有一个,无水时能够快速检测出来,即使晃来晃去的可能 ...

原因前帖已经说了。而且,手持的体积必然不大,还要加内部结构的话,使用必然不便,这条也可以把你的方案否了。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手持式设备为什么就不能用接触式检测呢?我的目的只有一个,无水时能够快速检测出来,即使晃来晃去的可能 ...

这个东西,参考一下。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amp;_u=t2dmg8j2611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