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电路问题,请教大侠

楼主(2017-05-25):
如图的四电阻差分放大电路,四个电阻阻值一样,但是阻值为10K、100K、200K、1M时,输出的电压最低值为0.5V、50mv、35mv、10mv这样的值。有哪位大侠知道为什么吗???

网友A:
你用虚短、虚断计算一下就得出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虚短、虚断计算一下就得出来了

虚短虚断最终不是得出电路的输入输出关系吗???也就是VO=(R2+RF/R1+R3)(R3/R1)VB-(RF/R1)VA;以上4个电阻相等,所以VO=VB-VA。结果就是我还不明白为什么用不同的阻值会出现上述的现象~~

楼主:
请求各位大侠解惑

网友B:
如果是理想运放,只要比例不变则输出不变。问题是,理想运放并不存在啊,运放的输入失调系数在此会有影响,而且信号源是有内阻的,这个也会成为影响因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理想运放,只要比例不变则输出不变。问题是,理想运放并不存在啊,运放的输入失调系数在此会有影响, ...

是有误差存在,但是比列不变,只是改变电阻值不会产生这么大的输出误差吧,而且还有一定的规律,应该是某个地方还存在着问题~~~

楼主:
比列不变,但是改变电阻值,输出也会跟着变化,有谁能说说嘛??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有误差存在,但是比列不变,只是改变电阻值不会产生这么大的输出误差吧,而且还有一定的规律,应该是某 ...

都说了,还跟信号源有关的,你要说清楚输入信号幅值、频率,所用运放型号、供电电压、测量方法等相关信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都说了,还跟信号源有关的,你要说清楚输入信号幅值、频率,所用运放型号、供电电压、测量方法等相关信息 ...

理解错误。完整电路如图,输入信号为气压传感器输出的差分信号,运放LM324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理解错误。完整电路如图,输入信号为气压传感器输出的差分信号,运放LM324。 ...

你这个是仪表放大器,跟主帖完全是两码事,先把问题说清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是仪表放大器,跟主帖完全是两码事,先把问题说清楚。

问题就是,输入差分信号的差值大约有3.5mv,放大10倍。R1、R2用10K时输出电压对地为0.5V左右;R1、R2 100k时输出电压对地50mv左右;R1、R2用1M时30mv。为什么不能正常输出放大时倍之后的35mv呢??请指教,本人刚入行不久,不对之处请指正,谢谢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问题就是,输入差分信号的差值大约有3.5mv,放大10倍。R1、R2用10K时输出电压对地为0.5V左右;R1、R2 100k ...

你先测量前级输入信号的幅值,注意LM324是非常低端的运放,工作频率不高,输入失调系数很大,并不适合做微弱信号的放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先测量前级输入信号的幅值,注意LM324是非常低端的运放,工作频率不高,输入失调系数很大,并不适合做 ...

前级输入信号是2.529V和2.526V,那一般像这样子的电路用什么运放合适呢?

网友C:
非理想和理想不一样,你用软件仿真一下,所有条件都搞到理想状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非理想和理想不一样,你用软件仿真一下,所有条件都搞到理想状态

没有仿真软件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前级输入信号是2.529V和2.526V,那一般像这样子的电路用什么运放合适呢?

要衡量的是信号源输出幅值,对差分信号而言,信号幅值是差值不是绝对值,再对比一下324的器件手册看看,别概念稀里糊涂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衡量的是信号源输出幅值,对差分信号而言,信号幅值是差值不是绝对值,再对比一下324的器件手册看看, ...

信号幅值是3.5mv到80mv,跟输入电阻是否有关呢??

网友D:
天苍苍,野茫茫,不破楼兰终不还… 听版主的话。。。 输入短路会是0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信号幅值是3.5mv到80mv,跟输入电阻是否有关呢??

你去看看324的器件手册,注意输入失调系数,并和信号幅值比比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