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请问下PMOS的电流流向怎么搞

楼主(2017-05-25):
我不是很懂mos导通特性,看到一个图纸2个IRLML6402,但有2种用法,大家分析下?

1、用gpio控制3.3v导通,D3V ->+3V,mos管从2到3

2、这个是从VBAT到B+,mos管从2到3,难道双向都可以流动电流?

网友A:
D3V ->+3V,mos管从2到3导通是有条件的需要POWER-PF0给低电平

网友B:
MOS导通后电流可以双向流动

网友C:
MOS管的DS极在结构上是对称的,原则上可以互换,但通常都有个寄生二极管。故,对于P沟道CMOS管,作为开关用法,寄生二极管负极一侧(定义为S极)接输入端,作为电源控制时就是接电源正极,当G极接低电平时,MOS管将导通。楼主图中的图一就是这样的典型用法(不过楼主画图画的不规范,应该根据电位的高低以书写规则即从左到右或从上到下来画)。图二的用法属于防倒灌,这时DS的接法与常规相反,以防止负载侧高压通过寄生二极管倒灌。MOS管的导通压降比寄生二极管低,所以寄生二极管不影响输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MOS管的DS极在结构上是对称的,原则上可以互换,但通常都有个寄生二极管。故,对于P沟道CMOS管,作为开关用 ...

老兄解析的很到位。有个不明点。
图二是防倒灌法,如果给低电平,是不是就导通变开关了?那其实就是用图1也是可以用的了?
按照这2种接法,哪种的导通电阻更小呢?谢谢。

楼主:
是这样的,我有个电池直接供电的电路,有2个地方需要测量电压,一个是电池,直接200k到地,如果不关断的话就是一直有10多uA的耗电,一个是NTC,因为也是电阻分压,不关断也有几十个uA耗电。
所以我的想法是加个MOS管把他们隔开,MOS大概50个毫欧,内阻很小,不知道下面电路OK不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老兄解析的很到位。有个不明点。
图二是防倒灌法,如果给低电平,是不是就导通变开关了?那其实就是用图1 ...

防倒灌时,MOS管是截止的,图中的VBus应提供高电平。图1当然是不能用于放倒灌的,注意寄生二极管的极性,显然你没有认真思考,至少没有弄懂我前帖到底在说什么。管子一样的话,图一、图二的导通电阻没有差别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是这样的,我有个电池直接供电的电路,有2个地方需要测量电压,一个是电池,直接200k到地,如果不关断的话 ...

可以简单加个开关解决。如果不能采用机械开关,系统中有MCU的话,也可以在休眠前通过MOS管去关断不必要的负载,常规用法即可。

楼主:
很专业,学习了

网友D:
这两个图都极其不规范,但是从功能看,应该是某些人品不好的工程师故意这样画的……我以前接手过不少类似的模拟电路,天书乱麻一样,花点时间按顺序整理一下,也就是那些经典的同相比例放大、反向比例放大、二阶滤波等单元电路组合。

图1只能实现单向开关,逆向可以看作有个二极管,无法防止电流倒灌。想要防止电流倒灌,需要再加一个PMOS,反向串联:输入-D1-S1-S2-D2-输出,G1和G2相连。——PMOS导通后,电流是可以双向流的;关闭时,只能从D流向S(因为内部有个体二极管)

图2从设计意图看,应该是有一个4.2V锂电池作为后备电源,当插入USB时,VBUS得电,系统自动用USB供电并把电池切断;当拔掉USB时,系统自动切换为电池供电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是这样的,我有个电池直接供电的电路,有2个地方需要测量电压,一个是电池,直接200k到地,如果不关断的话 ...

云服务器 CVM

网友F:
21 楼正解,mar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