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 RS485 的保护问题

楼主:
附图是 RS485 线路的保护,很简单,就一个 TVS,使用中发现它容易坏,猜测其原因是:
通信线长达50M,而且在一个干扰比较大的车间里。当有剧烈磁场变化时,电线上产生电压,不幸的是四根电线都会产生同样的电压,即所谓共模干扰,叠加在一起,就很容易击穿了。
不知以上分析对不对?有什么办法来解决?
谢谢!

网友A(2017-05-25):
在干扰强烈的工作现场不能使用小体积的集成式保护器件,要用分立的TVS来承受较大的感应电流冲击。AB线要分别使用TVS保护,需铺设专门的保护地回路,最好再加线间差模保护和肖特基共模钳位。楼主不妨去本站通信技术栏目去看看关于485的众多老帖,关于保护问题讲过很多的。

网友B:
基于RS-485电性能参数,其典型高浪涌防护等级的解决方案为两极防护,其中第一级可采用浪拓LT-B3D090L用于旁路大部分的雷击电流,中间采用JK250-120/mSMD010-1812起到第一级和第二级保护的耦合器件;而第二级保护则可以采用钳位电压更为精确的TVS或开关模式的TSS管,将浪涌电压残压降至最低范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