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ADS] 导线过孔显示连接性错误??

楼主(2017-05-25):
小弟刚开始用pads,遇到两个问题:
1、设计验证的时候有15V网络上的过孔显示连接性错误??只是简单地从顶层打过孔到底层,焊盘的大小没有超出15V线宽规则
2、有两块铺铜地方铺不上??

网友A:
+15V的coppe pour和GND的copper pour是重叠的吧?优先级有没有设置?将+15V的priority数字设置低一些(默认为0),将GND的设置高一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+15V的coppe pour和GND的copper pour是重叠的吧?优先级有没有设置?将+15V的priority数字设置低一些(默认 ...

按照你的改优先级后可以铺上了,我的是GND的 包含了内部的+15V和5V;第一次知道有优先级这个东西。

解决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按照你的改优先级后可以铺上了,我的是GND的 包含了内部的+15V和5V;第一次知道有优先级这个东西。[em:qb1 ...

我刚开始用PADS时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,后来看同事以前画的一块板,正好也有重叠的活铜区域,仔细对比了一下设置才发现的。

另外,你这部分是电源吧?如果过电流比较大,光靠自动生成的花盘那点连接可能太小,可以考虑在焊盘和活铜区域之间横竖方向各加一块死铜(copper),增加过流接触面积。当然,也不能用一块copper把焊盘都糊满,那样焊接时散热太快,不利于焊接质量。这一点是我跟我们的PCB外包公司的工程师学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刚开始用PADS时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,后来看同事以前画的一块板,正好也有重叠的活铜区域,仔细对比了一 ...

学习了,新技能ge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