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C单片机] I2C-通讯

楼主(2017-05-25):
请问 可以将AD转换 I2C 通讯  和eeprom数据写入 I2C 共用吗? 也就是 只定义 一个SDA 和 一个SCL ?

网友A:
要求AD与eeprom都能识别I2C地址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求AD与eeprom都能识别I2C地址就行。

恩,那这两个功能是要 分时 运行吧?

网友B:
只要地址不同,我都是1条i2c总线挂上所有i2c外设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恩,那这两个功能是要 分时 运行吧?

电脑程序都是分时运行,和AD通信用AD的I2C地址,和eeprom通信用eeprom的I2C地址。

网友C:
肯定可以,但要两设备地址不同

网友D:
可以,分配好地址。

网友E:
可以,只要你使用的EEPROM和AD支持IIC总线接口。
EEPROM和AD本身的设备地址就不是不同的了。

网友F:
多线程的话比较麻烦,需要注意。
比如定时器中断读AD,主程序写EEPROM,两个别冲突了。

网友G:
设备地址加以区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