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采集48V10A的电压电流信号

楼主(2017-05-25):
用单片机怎样采集48V10A的电压电流信号,电流可以用电流互感器,电压用电阻分压合理吗

网友A:
直流电流可不能用电流互感器,仍然需要使用采样电阻。采样电压,用电阻分压即可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直流电流可不能用电流互感器,仍然需要使用采样电阻。采样电压,用电阻分压即可。 ...

直流电也有互感器的。贵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直流电也有互感器的。贵!

直流互感器需要一组交流激励,很麻烦,适合超大电流.10A电流用分流器是上策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流电流可不能用电流互感器,仍然需要使用采样电阻。采样电压,用电阻分压即可。 ...

您提醒了我,没调研清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流电流可不能用电流互感器,仍然需要使用采样电阻。采样电压,用电阻分压即可。 ...

48V10A的电压电流信号是直流信号,用电组分压是要考虑功率吧

网友D:
分压阻值大一点,功率就很小;
这里要用的电阻精度比较高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分压阻值大一点,功率就很小;
这里要用的电阻精度比较高呀

您说得对,电阻精度是要高,10A直流电流信号采集可靠方法也是电压采集法吗,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您说得对,电阻精度是要高,10A直流电流信号采集可靠方法也是电压采集法吗, ...

可靠与否是要看设计电路的,电动自行车马达驱动电流采样,看到某家大厂是直接采集MOS管上的压差,MOS管的Rds在2mΩ。

网友E:
才10A的电流,没有必要使用电流互感器,互感器的精度一般不高,且响应太慢,很容易发生电流震荡现象,高的就太贵,直接使用一般的无感电阻,精度1%的即可,如果觉得怕采样电阻发热,比如使用两个10mR的电阻并起来做5mR使用(我目前20A也是这样使用,我告诉你挺好,没有问题),然后标定误差就行了。10A*0.005=0.05V,那么你可以放大50倍,也就是2.5V的最大电压,折算成电流值就很容易实现了吧!
至于48V电压的采集,最好的办法就是电阻分压进入运放的同相端(输入阻抗无穷大),然后通过电压跟随器之后做滤波处理进入单片机的ADC端即可,最好在ADC端处加一个3.3V的稳压管。

网友E:
哦。最后还告诉你一声,你的是48V 10A,那么你的负荷不能太低,否则你的mOS管的发热量就等着不只是烧开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直流互感器需要一组交流激励,很麻烦,适合超大电流.10A电流用分流器是上策 ...

这个就是电阻采样,可以考虑

网友B:
直流互感器有用霍尔的,不需要交流激励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48V10A的电压电流信号是直流信号,用电组分压是要考虑功率吧

当然要考虑。

网友F:
我是自己做的直流电流互感器。原因是检测高压直流的电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才10A的电流,没有必要使用电流互感器,互感器的精度一般不高,且响应太慢,很容易发生电流震荡现象,高的 ...

电阻采样,运放放大,实时性怎样

网友G:
电压的测量非常简单。关键是电流的测量。采用分流的办法是可以,但是有一个精度的坎儿。分流设计的时候,接触电阻需要考虑。我以前做24BIT的ADC的时候吃过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