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AF5268芯片电源接个适配器。断电后芯片不工作???

楼主(2017-05-25):
我用的MCU是STM8AF5268。电源接了个适配器从220转到12V。在接了个12V转3.3V。

只要适配器的220断电.12V输出那端不断电。从新上电后。MCU就不运行了。再次上电也不运行了。

但是只要12V输出突然断电。再次上电还能运行!

用示波器查看了波形。220V那端断电后。电压缓慢减小。然后MCU不运行。

适配器的12V输出那端输出断电。再次上电MCU正常运行。

请问这是什么形象。该如何解决???

网友A(2023-01-13):
那对啊,断电芯片还工作啥了

网友B:
咦,你这问题还挺有意思啊,是不是MCU烧坏了啊

网友C:
正常来说不应该的,从哪儿断电都是一样的结果才对

网友D:
估计是MCU烧坏了

网友E:
你可以用STlink接一下,看看MCU是否坏了

网友F:
我觉得这好像是浪涌把MCU给烧了

网友G:
为啥从220V断电就会这样呢?挺好奇,哈哈

网友H:
你从12V断电,可能电源部分不会损坏呗

网友I:
你看看电路板,是否是坏了,听你描述的意思好像是坏掉了

网友J:
这应该是跟你适配器有关系,换个好的适配器吧

网友K:
电压缓慢减小是对的,因为有电容在里面

网友L:
不运行的话,MCU是坏掉了不

网友M:
我好像也遇到过,就是插拔电源引起的板子故障

网友N:
你等电容放完电之后再重新插一下看看呢?

网友O:
可能是拔掉之后电流瞬间增大吧,导致MCU坏掉了?

网友P:
遇到过很多stm8只要烧录过程中出现异常中断那很可能芯片就锁住了,比如断电,通讯数据线接触不良断开。

网友P(2023-02-12):
可能是浪涌把MCU给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