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IO复用外设时,初始化IO的参数该怎么设置?

楼主(2017-05-25):
GPIO复用为外设时,比如复用成UART,MODE参数为GPIO_MODE_AF,这个没有疑问,但输入/输出的类型(开漏/推挽),上下拉应该怎么配置,这个在Datasheet和参考手册上都没有找到,
我用的是青风的F051的开发板,青风例程给的是都设成推挽+上拉;
另外看了一个原子的书,TX为推挽,RX为浮空输入(原子的书讲的是103的)
找了一圈没看到这个依据....求指点

楼主:
唉,跪了,原子的UART init中没有
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A,GPIO_PinSource9,GPIO_AF_1);
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A,GPIO_PinSource10,GPIO_AF_1);
开完时钟就是配GPIO的输入/输出,然后设中断和配置UART,103可以这样?资料有点乱,我没买盗版书吧?

楼主:
青风大哥的代码可以跑,只试了发送,他统一PA9,PA10一起设
        *  USART1_TX -> PA9 , USART1_RX ->        PA10
        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9|GPIO_Pin_10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U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一个输入,一个输出,可以一起设吗?还是说设成AF后,系统可以纠错?

楼主:
较一下真,请大侠指点,刚学没点例程没头绪,例程疑点重重有点乱。。。

网友A:
设置成复用模式后,系统自动识别输入输出

网友B:
应该是需要设置的(反正我是一直有配置的),具体设置成什么模式,ST的编程手册是有的(有寄存器介绍那个,有中文翻译的),F103的没记错是介绍引脚复用那一章节有个表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需要设置的(反正我是一直有配置的),具体设置成什么模式,ST的编程手册是有的(有寄存器介绍那个, ...

谢谢,看书时有人提过,不过没看到具体的表,查datasheet和ref也没找到,配了,不过基本也就是UART,I2C,SPI这些有需要,只希望在资料中有提及,毕竟是外设,不同厂家可能不同

网友C:
看最新的参考手册,8.1.11节,有很详细的说明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最新的参考手册,8.1.11节,有很详细的说明。

我的参考手册没有,有文档号吗?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最新的参考手册,8.1.11节,有很详细的说明。

我下了最新的RM0091,仍然没有这部分内容?大侠,能发这个文档给我不,或给个链接,谢谢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下了最新的RM0091,仍然没有这部分内容?大侠,能发这个文档给我不,或给个链接,谢谢 ...

我上面说的是STM32F1的参考手册,F0的我没找过,你看看吧。我没有权限发链接,文档也太大了,发不了。你上与非网,进入STM8/STM32社区,有很多数据手册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上面说的是STM32F1的参考手册,F0的我没找过,你看看吧。我没有权限发链接,文档也太大了,发不了。你 ...

谢谢,是F1的资料上有是吧,应该同一个IC厂家类型产品系列的对外设要求应该是一样的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