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STM32 硬件CRC 和在PC端用软件校验CRC

楼主(2017-05-25):
使用STM32 硬件CRC 和在PC端用软件校验CRC

在这里只是简单介绍如果使用STM32 硬件CRC 和在PC端用软件校验CRC1, STM32 硬件 CRC

1.1, 先打开CRC硬件时钟:

  • /* Enable CRC clock */
  • RCC_AHBPeriphClockCmd(RCC_AHBPeriph_CRC, ENABLE);

复制代码

1.2, 每次使用前需复位 CRC 模块:

  • /* Reset CRC generator */
  • CRC->CR = CRC_CR_RESET;

复制代码

1.3, 计算CRC 值:
printf(“CRC_value = %08X\r\n”, CRC_CalcCRC(0x5A5AA5A5));
或直接写入寄存器: CRC->DR = 0x5A5AA5A5 ;
然后读出结果: CRC_value = CRC->DR ;
1.4, 注意问题:
CRC->DR 是个 32 位寄存器,如果写入数据不够32位,要自行补足,怎么补,补什么都可以,但关键是要跟PC机一致即可。
一般是补 1,如: CRC->DR = 0x5AFFFFFF ;
如果不补足32位,计算出来的结果,跟PC端的结果会有差异,这点要千万小心!
参考 MCD Applica
tion V3.5.0, CRC_Calculation CRC Calculation example:
\stm32f10x_stdperiph_lib\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.5.0\Project\STM32F10x_StdPeriph_Examples\CRC\CRC_Calculation
2, PC端对应算法:

同理,输入数据一定要补足32位,不足时,跟STM32 算出来的结果不一致。

  • // CRC parameters (default values are for CRC-32):
  • const int order = 32;
  • const unsigned long polynom = 0x4c11db7;
  • // ‘order’ [1..32] is the CRC polynom order, counted without the leading ’1′ bit
  • // ‘polynom’ is the CRC polynom without leading ’1′ bit
  • static const unsigned int crctab[ 256 ] =
  • {
  • 0×00000000, 0x04C11DB7, 0x09823B6E, 0x0D4326D9, 0x130476DC, 0x17C56B6B, 0x1A864DB2, 0x1E475005,
  • 0x2608EDB8, 0x22C9F00F, 0x2F8AD6D6, 0x2B4BCB61, 0x350C9B64, 0x31CD86D3, 0x3C8EA00A, 0x384FBDBD,
  • 0x4C11DB70, 0x48D0C6C7, 0x4593E01E, 0x4152FDA9, 0x5F15ADAC, 0x5BD4B01B, 0x569796C2, 0x52568B75,
  • 0x6A1936C8, 0x6ED82B7F, 0x639B0DA6, 0x675A1011, 0x791D4014, 0x7DDC5DA3, 0x709F7B7A, 0x745E66CD,
  • 0x9823B6E0, 0x9CE2AB57, 0x91A18D8E, 0×95609039, 0x8B27C03C, 0x8FE6DD8B, 0x82A5FB52, 0x8664E6E5,
  • 0xBE2B5B58, 0xBAEA46EF, 0xB7A96036, 0xB3687D81, 0xAD2F2D84, 0xA9EE3033, 0xA4AD16EA, 0xA06C0B5D,
  • 0xD4326D90, 0xD0F37027, 0xDDB056FE, 0xD9714B49, 0xC7361B4C, 0xC3F706FB, 0xCEB42022, 0xCA753D95,
  • 0xF23A8028, 0xF6FB9D9F, 0xFBB8BB46, 0xFF79A6F1, 0xE13EF6F4, 0xE5FFEB43, 0xE8BCCD9A, 0xEC7DD02D,
  • 0×34867077, 0x30476DC0, 0x3D044B19, 0x39C556AE, 0x278206AB, 0x23431B1C, 0x2E003DC5, 0x2AC12072,
  • 0x128E9DCF, 0x164F8078, 0x1B0CA6A1, 0x1FCDBB16, 0x018AEB13, 0x054BF6A4, 0x0808D07D, 0x0CC9CDCA,
  • 0x7897AB07, 0x7C56B6B0, 0×71159069, 0x75D48DDE, 0x6B93DDDB, 0x6F52C06C, 0x6211E6B5, 0x66D0FB02,
  • 0x5E9F46BF, 0x5A5E5B08, 0x571D7DD1, 0x53DC6066, 0x4D9B3063, 0x495A2DD4, 0x44190B0D, 0x40D816BA,
  • 0xACA5C697, 0xA864DB20, 0xA527FDF9, 0xA1E6E04E, 0xBFA1B04B, 0xBB60ADFC, 0xB6238B25, 0xB2E29692,
  • 0x8AAD2B2F, 0x8E6C3698, 0x832F1041, 0x87EE0DF6, 0x99A95DF3, 0x9D684044, 0x902B669D, 0x94EA7B2A,
  • 0xE0B41DE7, 0xE4750050, 0xE9362689, 0xEDF73B3E, 0xF3B06B3B, 0xF771768C, 0xFA325055, 0xFEF34DE2,
  • 0xC6BCF05F, 0xC27DEDE8, 0xCF3ECB31, 0xCBFFD686, 0xD5B88683, 0xD1799B34, 0xDC3ABDED, 0xD8FBA05A,
  • 0x690CE0EE, 0x6DCDFD59, 0x608EDB80, 0x644FC637, 0x7A089632, 0x7EC98B85, 0x738AAD5C, 0x774BB0EB,
  • 0x4F040D56, 0x4BC510E1, 0×46863638, 0x42472B8F, 0x5C007B8A, 0x58C1663D, 0x558240E4, 0x51435D53,
  • 0x251D3B9E, 0x21DC2629, 0x2C9F00F0, 0x285E1D47, 0x36194D42, 0x32D850F5, 0x3F9B762C, 0x3B5A6B9B,
  • 0x0315D626, 0x07D4CB91, 0x0A97ED48, 0x0E56F0FF, 0x1011A0FA, 0x14D0BD4D, 0x19939B94, 0x1D528623,
  • 0xF12F560E, 0xF5EE4BB9, 0xF8AD6D60, 0xFC6C70D7, 0xE22B20D2, 0xE6EA3D65, 0xEBA91BBC, 0xEF68060B,
  • 0xD727BBB6, 0xD3E6A601, 0xDEA580D8, 0xDA649D6F, 0xC423CD6A, 0xC0E2D0DD, 0xCDA1F604, 0xC960EBB3,
  • 0xBD3E8D7E, 0xB9FF90C9, 0xB4BCB610, 0xB07DABA7, 0xAE3AFBA2, 0xAAFBE615, 0xA7B8C0CC, 0xA379DD7B,
  • 0x9B3660C6, 0x9FF77D71, 0x92B45BA8, 0x9675461F, 0x8832161A, 0x8CF30BAD, 0x81B02D74, 0x857130C3,
  • 0x5D8A9099, 0x594B8D2E, 0x5408ABF7, 0x50C9B640, 0x4E8EE645, 0x4A4FFBF2, 0x470CDD2B, 0x43CDC09C,
  • 0x7B827D21, 0x7F436096, 0x7200464F, 0x76C15BF8, 0x68860BFD, 0x6C47164A, 0×61043093, 0x65C52D24,
  • 0x119B4BE9, 0x155A565E, 0×18197087, 0x1CD86D30, 0x029F3D35, 0x065E2082, 0x0B1D065B, 0x0FDC1BEC,
  • 0x3793A651, 0x3352BBE6, 0x3E119D3F, 0x3AD08088, 0x2497D08D, 0x2056CD3A, 0x2D15EBE3, 0x29D4F654,
  • 0xC5A92679, 0xC1683BCE, 0xCC2B1D17, 0xC8EA00A0, 0xD6AD50A5, 0xD26C4D12, 0xDF2F6BCB, 0xDBEE767C,
  • 0xE3A1CBC1, 0xE760D676, 0xEA23F0AF, 0xEEE2ED18, 0xF0A5BD1D, 0xF464A0AA, 0xF9278673, 0xFDE69BC4,
  • 0x89B8FD09, 0x8D79E0BE, 0x803AC667, 0x84FBDBD0, 0x9ABC8BD5, 0x9E7D9662, 0x933EB0BB, 0x97FFAD0C,
  • 0xAFB010B1, 0xAB710D06, 0xA6322BDF, 0xA2F33668, 0xBCB4666D, 0xB8757BDA, 0xB5365D03, 0xB1F740B4
  • };
  • <p>unsigned int crctablefast (unsigned char* p, unsigned long len) {
  • <p>// fast lookup table algorithm without augmented zero bytes, e.g. used in pkzip.
  • // only usable with polynom orders of 8, 16, 24 or 32.
  • <p>unsigned long crc = 0xFFFFFFFF;</p>
  • <p>while (len–) {
  • crc = (crc << 8) ^ crctab[ ((crc >> (order-8)) & 0xff) ^ *p++];
  • }
  • crc^= 0×00000000;
  • crc&= 0xFFFFFFFF;
  • return(crc);

网友A(2017-08-15):
http://www.21ic.com/tools/HotWC3_V1.23.html
请选择:rcrc32_mpeg2(crc32_stm32)

网友B:
在做数据处理的时候,CRC的数据校验是必不可少的。

网友A:
hotwc3可以给出5种算法:
1.循环
2.大表,单表
3.大表,双表
4.小表,单表
5.小表,双表

网友C:
CRC校验种类太多了

网友A:
http://www.21ic.com/tools/HotWC3_V1.23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