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NUCLEO-L476RG开发】+ 利用STM32CubeMX 和定时器1实现编码器检测

楼主(2017-05-25):
1.第一步,打开STM32CubeMX,选择NUCLEO-L476RG开发板。

楼主:
2.选择好开发板后的显示是这样子的。

楼主:
3.点开TIM1, Combined Channels 中选择 Encoder Mode,这时,PA8和PA9被分配。单击PA10 选择GPIO_EXTI10,配置为中断口,用于连接编码器的Z相信号。

楼主:
4.时钟可以就保持默认配置。

楼主:
5.这一步比较重要,在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,点击TIM1, Encoder Mode 选择 TI1 and TI2 模式,也就是手册中的X4模式,我用的是1圈360脉冲的编码器,配置为X4模式,就是不管A相还是B相的上升沿、下降沿,计数器都会+1或-1。所以在Prescalerj里设置了3,也就是分频4(3+1),这样就还原了实际角度。Counter Period 设置为65535。其他的暂时不管,保持默认。

楼主:
6.GPIO配置,刚才所配置的PA10 选择 External Interrupt Mode with Rising edge trigger detection。当然 Falling edge也是可以的。

楼主:
7.点击NVIC,把EXTI line[15:10] interrupts 后面打上√。

楼主:
8.点击Project ---settings  设置一下,再点Generate code,生成代码。

楼主:
生成代码

楼主:
9.点击Open Project

楼主:
10.打开工程后,添加代码。
(1)添加外部中断代码,我是添加在main.c文件中,USER CODE BEGIN 4 和 USER CODE END 4,自己添加的代码一定要在BEGIN x和END x之间,要不然下次更新时会被覆盖掉。这段代码的作用是编码器经过0点的时候,将计数器的值清0.
/* USER CODE BEGIN 4 */
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(uint16_t GPIO_Pin)
{
  switch(GPIO_Pin)
  {
  case GPIO_PIN_10:
    {
      __HAL_TIM_SET_COUNTER(&htim1, 0);
    }break;
  }
}
/* USER CODE END 4 */

楼主:
(2)修改main函数,

int main(void)
{

  /* USER CODE BEGIN 1 */
  int16_t Angle;
  char TmpArray[10];
  /* USER CODE END 1 */

  /* MCU Configuration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  /*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,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. */
  HAL_Init();

  /*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*/
  SystemClock_Config();

  /*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*/
  MX_GPIO_Init();
  MX_TIM1_Init();

  /* USER CODE BEGIN 2 */
  HAL_TIM_Encoder_Start(&htim1, TIM_CHANNEL_ALL);
  /* USER CODE END 2 */

  /* Infinite loop */
  /* USER CODE BEGIN WHILE */
  while (1)
  {
  /* USER CODE END WHILE */

  /* USER CODE BEGIN 3 */
    Angle = (int16_t)(__HAL_TIM_GET_COUNTER(&htim1));//获取定时器的值,因为在配置的时候做了分频处理,所以这边角度直接等于COUNTER的值。这里做了一下强制转换,因为用到了负角度。
    sprintf(TmpArray, "%4d", Angle);//
    SetDispSubject(DISP_PART_RIGHT, TmpArray);//显示函数,具体代码就不放上来了,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方式实现。
  }
  /* USER CODE END 3 */

}

网友A:
请问一下,这个四倍频会增加精度吗?如果不是四倍频的话,与四倍频之间会有什么差距呢?

是不是 500线的四倍频与2000线的不倍频 精度有什么差距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