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放大器-信号链] LM2904 的特别特性

楼主(2017-05-25):
LM358/2904 是很常用的运放了, 因为其单电源特性而应用非常广泛.
我也经常用它, 不过最近发现了一个奇怪特性.
作为单电源运放, 根据手册的参数
输入可以零电压 -----   是的.
输出可以零电压 -----   是的.
输出 Sink 电流 5mA. 这是个很隐晦的参数, 手册上给出了, 但有条件.
如果 Vo 为 200mV 的时候, 只能输出 12~40uA.  我一直没有在意, 这次遇到这问题了.
输出近 1mA, 发现输出电压竟然是约 0.7V, 还以为是运放坏了, 换一个依然这样. 仔细看手册才看到了这样的数据
另外还有图描述了这个特性.

数据来源: datasheet:  SLOS068T –JUNE 1976–REVISED APRIL 2015

网友A:
这个好像并不是很奇怪,你自己用零件搭一个运放电路就知道了.

网友B(2017-06-24):
原以为这个单电源运放在其输出范围特性一致的呢, 原来还有这个特性。
确实需要留意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