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PGA] FPGA时钟约束问题

楼主(2017-05-25):
FPGA的DCM模块,40MHz时钟输入,得到clkout1 40MHz,clkout2 60MHz,clkout1 120MHz。
对40MHz时钟添加了约束,系统不是会自动对三个输出时钟进行约束的吗?
编译后发现只对clkout1 40MHz,clkout2 60MHz进行了约束?
这样是对的吗?
请各位指点一二,谢谢。

网友A:
一般分频时钟只需对源时钟做约束即可。倍频不高的话应该也没问题,但是你的120M明显很高了,最好单独做约束。

网友B:
对,原时钟约束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