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 的开发工具用什么?

楼主(2017-05-25):
本人新手,以前一直用STM32103,现在因为成本要求换上GD32.但发现st-link不能用,网上买了个jlink OB 在win10下也不能用,请问大家在win10,64位机上用的什么开发工具,调试工具啊?

网友A:
eclipse + jlink 可以用。

网友B:
win10系统上我还没用过的,一般都是win7系统的

网友C:
win10系统的兼容性问题很头疼的

网友D:
jlink不能烧录仿真这个鬼东西  要什么GD-Link

网友E:
jlink 可以的,我们都是推荐客户用jlink,你要是有不懂的可以加我QQ:261533324

网友F:
搞开发的 很少用最新系统吧

网友G:
这个跟stm32 的类似

网友G:
常用的jlink的不会少的,也方面的,经济实惠的。

网友B:
这个楼上几位的意见很不错,,jlink就是常用的

网友H:
看来还是推荐jlink的比较多的

网友I(2017-06-30):
win10系统下的,还是用的比较少

网友J:
我平时用Linux进行开发,gcc编译,Jlink(SWD)下载,还可以用吗???

网友K:
直接用串口下载程序就行了,不需要什么jlink,st-link,gd-link。

网友L:
直接用j-link蛮好的,很实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