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oC4000s CSD_ADC

楼主(2017-05-25):
PSoC4000s 可以通过CSD的模块做ADC,但是内阻比较小,如果外部选用较大电阻进行分压,那么测试结果将不准确。 各位大神有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?

网友A:
楼主科普下CSD模块的全称是啥?

网友B(2022-03-26):
另外数量上有没有限制,感应的数量   加上 AD的数量,不能超过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