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PGA] xilinx fpga生成NGC文件的问题

楼主(2017-05-25):
我将源码生成NGC(取名A),但源码里调用了其它的NGC模块(取名B)

在新工程里我要用这个NGC(A)的时候,还需要将NGC(B)也添加进工程才能编译通过

能否将NGC(B)合到NGC(A)里去啊,这样我就只要添加一个NGC就好了

楼主:
我生成NGC的方法,就是去掉IOBUFFER然后Translate

楼主:
没有解决方案?

网友A:
ngc在vivaod中如何调用有研究的吗?
ngc是ise的早期版本中生成的,没有源码了,很多是以前xilinx的收费I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