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arm上电死机

楼主(2017-05-25):
nano100,上电的时候常常会出现死机,按复位键也无效,as1117-3.3供电,LDO上有10uF钽电容。五台全都是,重复上电10次内就会出现死机,问怎么解决,

网友A:
是不是设计的原理图就有问题。

网友A:
http://www.nuvoton.com/hq/resource-download.jsp?tp_GUID=HL0420140102135116
参考这个原理图设计最小系统部分
如果确认原理图和板子没有问题,就跑一个官方提供的例程看看死机吗

网友B:
不会吧,我用的官方的开发板没有死机过啊。

网友C:
全部都是这样,必然设计的有问题。可以试试跑官方的例子看看。如果还是有毛病,那就是原理图就有问题。

网友D:
确认是否按照官方推荐电路做的最小系统

网友B:
最小系统都没设计好吖,楼主改改电路试试看。

网友E:
程序没问题的吧就是你硬件设计问题了

楼主:
忘说了,电路肯定没问题,硬件是参照开发板设计的,各个部分也和新塘的技术支持核实过,绝对正确。上电的时候死机,按reset都无效,和程序会有关系吗?程序不好reset也不能用那不是这个片子就废了吗?而且如果不死机,程序运行多久都没有任何异常,不断电的测试样机现在已经连续工作几个月了。

网友C:
硬件如果没问题,那什么有问题呢,这本来就是个硬件的问题,,除非芯片烧了。

楼主:
算了,复杂的问题,估计这里的人也没有懂的。我大概找到问题出哪了,有想知道的再说吧。

网友B:
我想知道,楼主的问题在哪儿?你都说跟电路无关了,那能跟什么有关系呢,实在想不出

楼主:
开发板上的个别元件和datasheet上的推荐值不一样,换了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