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58同向交流放大失真

楼主(2017-05-25):
最近在调试一个电压采集电路,为什么这个电路在大于260V AC输入时,LM358输出端就开始失真,并且呈非线性,互感器用的是2mA:2mA电流型电压互感器
LM358采用单电源,我这电路是参考LM358的官方电路,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

网友A:
你这个电路,失真是正常的。
LM358输出端交流峰值1V,加上2.5V偏置,对地是3.5V,已达LM358输出幅度上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电路,失真是正常的。
LM358输出端交流峰值1V,加上2.5V偏置,对地是3.5V,已达LM358输出幅度上限。 ...

也就是说交流转换成直流加上2.5V偏置就是LM358的输出上限是吧?之前我一直以为只是交流自己的不达到LM358的输出上限就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电路,失真是正常的。
LM358输出端交流峰值1V,加上2.5V偏置,对地是3.5V,已达LM358输出幅度上限。 ...

可是AD检测到260V都可以呈线性,到260V以后就不是线性了,如果按照您所说的1/1.414=0.707,换算为交流电输入差不多是191V左右,有点不科学

楼主:
通过示波器观察是260以后才明显失真

网友B:
这种偏置会出现“自动调整直流中心“的状况。
它会保持波形基本对称,可以容忍的输入Vpp大一点,但直流基线跑掉了。

网友C:
260V AC峰值为260*1.414=367.6V,互感后峰值电压为0.3676V,放大后峰值电压为0.3676*3.7=1.36V,LM358工作于5V,则最大输出是3.5V,偏置为2.5V,则输出峰值为2.5 + 1.36=3.86V,所以输出饱和削波失真了。

网友D:
为什么不考虑用隔离放大器呢,如ACPL-C790等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260V AC峰值为260*1.414=367.6V,互感后峰值电压为0.3676V,放大后峰值电压为0.3676*3.7=1.36V,LM358工作 ...

你没看懂楼主意思!
他说了好几遍了,为何260V是临界点?

你们计算的结果都是表明260V不是临界点!或者说是在证明临界点在260之前!

首先把对方意思搞明白,这样交流才能轻松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