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两种USB转TTL,串口通信为什么一个好使一个不好使?

楼主(2017-05-25):
用的STM32ZET6上图

不好使

不好使

好使

好使

好使

好使

网友A:
大概是驱动没有搞好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概是驱动没有搞好吧

驱动是好的,之前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使,刚刚出去吃个饭,回来说再试试吧,就又试了一遍结果好使了
怀疑是杜邦线的问题,因为我回来试的时候只是换了杜邦线

网友B:
内部芯片都是一样的吗

网友C:
电路之间共地了吗

网友D:
这个检查芯片好坏了吗

网友E:
驱动有问题吧。

网友F:
检查通信的波特率。

网友B:
可能驱动不一样,重新安装一个。

网友C:
通信失效可能造成信号之间连接错误。

网友D:
STC下载器用的什么芯片?

网友E:
硬件有问题,怎么也解决不了。

网友F:
使用示波器测量波形对不对

网友G:
一个芯片好的,一个芯片坏了,就这么简单

网友H:
cp2102,最好使的usb转TTL。

网友I:
有些STC单片机的烧录器,为了防止馈电,加了反向二极管,有可能是这个影响了串口通讯

网友J:
usb转ttl芯片的问题,有的芯片本来就不稳定,再加上设计没搞好,舍不得用好东西,通不上正常。便宜的下载器,我挂掉好多了。自从换了FT232的,再也没有挂过了。

网友K:
stm32的 IO坏了,这种设计,如果io不加保护,使用几个月损坏率可达 50%;不要为了贪图便宜,使用劣质的工具,他耽误你的时间成本,将是你买廉价工具节省的那点钱的n次方,除非你有的是时间。
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id=543463555766

网友L:
可能驱动不一样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