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求能做400W的电源芯片

楼主(2017-05-25):
求能做400W的电源芯片。 有的请联系QQ:547159503, 手机:13392851862

网友A:
能做400W的大把的芯片,400W用LLC非常合适,L6599用的人多,出了问题好解决,NCP139X系列的用的人也很多,电路也简单很多

楼主:
L6599可以把前面PFC电路去掉吗,因为成本的问题,估计加不了PFC电路

网友B:
3842就搞定了啊

网友C:
给你建议:我做PFC使用的是UCC28180芯片,然后通过全桥UCC28950芯片移相做的700W电源,效率约93%左右,你也可以尝试使用这样的方式。通过PFC+全桥来做.

楼主:
嗯。我还要參考客户的那块板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L6599可以把前面PFC电路去掉吗,因为成本的问题,估计加不了PFC电路

LLC的缺点就是不能做太宽的电压,水平高的话,可以去掉PFC,但是就算水平高,也还是只能做单电压,PFC芯片可以用UCC28019,CCM模式的,可以做KW级的功率,外围非常简单,很容易调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