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分析] 两个MOS管导通吗

楼主(2017-05-25):
两个MOS管导通吗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\电路

楼主:
这是电路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由MOS管里面的本徵(寄生)二极管导通,把此二极管也画上去,就可以看明显。要做理想的双向开关,必須两 ...

这种情况下 两个MOS管导通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