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2]
STM32F205,USART1 DMA输出错误

楼主(2017-05-25):
情况如下:
1 第一次调用USART1_SendDMA时无法进入中断,但后续却可以;
2 没有输出
代码如下:
串口配置:
 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A,ENABLE);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USART1,ENABLE);
 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DMA1 , ENABLE);

        DMA_DeInit(DMA1_Stream0);
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A, GPIO_PinSource9, GPIO_AF_USART1);
  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A, GPIO_PinSource10, GPIO_AF_USART1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9;//
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
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UP;
  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GPIO_Pin_10;//  GPIO_PinSource10;
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OD;
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NOPULL;
  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BaudRate = 115200;
  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WordLength = USART_WordLength_8b;
  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StopBits = USART_StopBits_1;
  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Parity = USART_Parity_No;
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=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Mode = USART_Mode_Tx;
          USART_Init(USART1, &USART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3);
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DMA1_Stream0_IRQn;
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2;
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1;
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  DMA_ITConfig(DMA1_Stream0,DMA_IT_TC,ENABLE);
        USART_DMACmd(USART1, USART_DMAReq_Tx, ENABLE);

        USART_Cmd(USART1, ENABLE);
输出函数:
void USART1_SendDMA(char* buf,int len)
{
      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;
        DMA_Cmd(DMA1_Stream0,DISABLE);
        DMA_ClearITPendingBit(DMA1_Stream0, DMA_IT_TCIF0);

        DMA_InitStruct.DMA_Channel = DMA_Channel_0;
        DMA_InitStruct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 (uint32_t)(&USART1->DR);
        DMA_InitStruct.DMA_Memory0BaseAddr = (uint32_t)buf;
        DMA_InitStruct.DMA_DIR =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;
        DMA_InitStruct.DMA_BufferSize = len;
        DMA_InitStruct.DMA_PeripheralInc =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;
        DMA_InitStruct.DMA_MemoryInc = DMA_MemoryInc_Enable;
        DMA_InitStruct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;
        DMA_InitStruct.DMA_Memory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;
        DMA_InitStruct.DMA_Mode = DMA_Mode_Normal;
        DMA_InitStruct.DMA_Priority = DMA_Priority_Medium;
        DMA_InitStruct.DMA_FIFOMode = DMA_FIFOMode_Disable;
        DMA_InitStruct.DMA_MemoryBurst = DMA_MemoryBurst_Single;
        DMA_InitStruct.DMA_PeripheralBurst =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;
        DMA_InitStruct.DMA_FIFOThreshold = DMA_FIFOThreshold_1QuarterFull;
        DMA_Init(DMA1_Stream0,&DMA_InitStruct);

        DMA_Cmd(DMA1_Stream0,ENABLE);
中断:
void DMA1_Stream0_IRQHandler()
{
    if(DMA_GetITStatus(DMA1_Stream0, DMA_IT_TCIF0))
    {
               //TODO:Add code here
                DMA_ClearITPendingBit(DMA1_Stream0, DMA_IT_TCIF0);
                DMA_Cmd(DMA1_Stream0,DISABLE);
    }
}
DEBUG时候发现USART1_SendDMA输入的buf内容正确,比如输入一个"TEST",可以在DEBUG时候看到buf里面对应的内容,len此时为4

楼主:
这个有人知道吗?

楼主:
算了,求人不如求己,USART1的TX对应的是Stream 7的CH4。还是芯片资料可靠

网友:
没有做过DMA发送串口。

网友:
楼主怎么不使用中断呢?

网友:
USART1的TX对应的是Stream 7的CH4

网友A:
放假了,没心情仔细看代码了。

网友B:
寄存器里的值的什么,对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