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103中的SPI片选是否可以不接,用作普通IO呢

楼主(2017-05-25):
spi, pi, IO
F103中的SPI片选是否可以不接,用作普通IO呢

网友A:
一般都是三线SPI,这个片选就是不接的

网友B:
如果SPI线上只挂载一个master和一个slave那么就可以省略片选,slave可以设置成常选通状态,这样就不用片选了。这种接法是所谓3线spi接法

网友C:
一些芯片的数据手册中会给出3线和4线两种接法图示的。

网友D:
直接固定片选信号就好了,固定低电平。

网友E:
你可以实际配置试试,能抓到波形的

网友F:
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。

网友G:
这个和芯片的内部设置有关,只有实际测试了才知道。

网友H:
我用过STM8的,是可以单独配置的。

网友I:
你把其他三根线配置为SPI模式,NSS配置为普通IO操作一个LED试试看。

网友J:
我觉得51可以很轻松的实现,F103不一定是可以的

网友K:
可以!

看看 STM32CUBEMX的配置!

网友L:
你是说SPI_NSS引脚?可以不用。
但你必须给从机额外分配一个IO控制其片选,片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能直接接地,否则无法字节同步。
上面有人说三线SPI,三线SPI是指数据线收发共用,不是省掉nCS直接接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