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过手机adb 调试Android设备的方法

楼主(2017-05-25):
通过手机adb 调试Android设备
像工程人员,到外面工作,需要调试android系统,但是没有电脑,可以通过数据线连接android的手机和需要调试的android系统的设备,对android系统的设备进行调试么。

网友A:
理论上可以,但是否有合用的App就难说了。

感觉是可以,因为平时也是用ubuntu对android系统进行adb调试,不知道手机是否可以实现。如果可以实现那就方便了

网友B:
当然可以,Adb 工具+USB线就可以搞定,我们都这么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当然可以,Adb 工具+USB线就可以搞定,我们都这么用的

可以详细一些吗,手机安装什么软件工具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可以详细一些吗,手机安装什么软件工具

手机不需要安装什么,电脑需要安装adb工具

网友C:
用个ubuntu系统的手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个ubuntu系统的手机

,未见过这系统手机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,未见过这系统手机

安卓的手机可以自己刷ubuntu

网友D:
有linux 系统的手机,老早的摩托,可惜木有usb口,更不用说otg

楼主:
Android Terminal Emulator可以安装于需要调试的android系统直接进行指令调试,但是比较多指令要ROOT权限,一键ROOT又要联网络,呀呀呀哎呀,好难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