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和fpga之间数据交互采用什么接口

楼主(2017-05-25):
项目使用msp430和fpga,希望两者之间进行数据交互。
    1.希望采用并口,这样的话速度较快;
    2.希望能够使用dma
    3.实现起来比较简单
    请教应该使用何种方式。

网友A:
你IO资源多就可以考虑用并口,否则串口优先。

网友B:
IO多并口,否则就用SPI

网友C:
430有dma吗?好像没有吧,我只用过低档的。

网友D:
可以考虑使用spi接口。不知道你使用的430的那个型号有dma么,有的话,dma+spi应该是不错的选择。

网友E:
有dma确实可以提高交换数据能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