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求推荐用于2V正弦波的同步整流mos管

楼主(2017-05-25):
用于2V正弦波的同步整流mos管,求推荐
电源是2V 50Hz正弦波,需要用到同步整流,但是根据同步整流的原理,我担心的时候一般的mos管这个2V的电压还不能驱动mos管导通啊?或者就算能导通一点点,也担心这个导通电阻太大了,效率不高。这个担心有毛病吗?

网友A:
这个担心当然没有毛病。2V正弦波(楼主未说明是峰值还是有效值)确实难以使常见大功率MOS管充份导通。更何况正弦波过零前后瞬时值是很小的。

网友B:
正弦波也根本不可能“同步整流”。“同步整流”要求正弦波过零后MOS管立即导通,而正弦波过零后一段时间内瞬时值很小,无法控制MOS管的开关动作。

网友C:
建议用此2V电压通过变压器升压,供电给控制电路,由这个控制电路检测交流过零并控制MOS管开关。

网友D:
同步整流, 是在输入间电压瞬时值大于输出电压就打开, 小于就关闭, 最大的策略问题就是检测,驱动及开关的动作具有一定的滞后 开启倒还好说, 本来MOSFET就有个体二极管, 晚一些打开问题不大. 但关闭就比较麻烦些, 需要有提前量.

网友E:
开关电源当中, 可以用脉冲电压的建立来开启, 用脉冲电压的消失(CCM)及电流下降过零的趋势(DCM)的或来关闭, 最简单的就是CCM的自驱同步整流, 对于楼主这种低压正弦整流, 必须要用同步整流控制器驱动MOS, 而且如maychang所言, 电压太低, 需要组控制器加足够的电压, 比如说12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