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线性电源稳压15V-15V

楼主(2017-05-25):
线性稳压芯片能够设计成输入15V,输出也是15V这种形式吗?线性稳压芯片的输入要大于输出吗?

网友A:
LDO也不可能输入输出完全相等, 也具有一定的电压降. 就算是一根导线, 无压差也无电流

网友B:
线性稳压芯片的输入要大于输出吗

那是一定的。线性稳压芯片全靠改变芯片压降来稳定输出电压。

网友C:
输入是恒定的15V,那还要稳压来干什么呢?

网友D:
升压再降压吧

网友E:
看看输入能不能稍微调高一点,比如开关电源都有一个可调电阻可以微调输出电压

网友F:
多考虑将原15V输出处理得更加稳定而不是加一级管呀

网友G:
线性的好像没办法,总会有功率损耗的。

网友H:
这个电压稳压的范围比较高的,,

网友I:
线性稳压的话,输入是需要大于输出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