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812波特率设置低了,数据接收为空

楼主(2017-05-25):
(无正文)

网友:
显然这是软件编制有问题,“数据装载”完成之后才会启动发送。好好检查相关程序吧。

网友A:
如果存在多任务机制,注意任务调度中的变量冲突。如果是中断机制,注意流程控制。具体的细节无法猜断,自己好好检查吧。

网友B:
你看看硬件是不是共地了。

网友B:
波特率可能存在问题,不能整数分配。

网友C:
这个波特率要设置合适的

网友D:
信号编码有问题?

网友E:
输出数据为0?

网友F:
数据全为空吗?

网友B:
这是没有接收到数据。

网友:
这个跟波特率没有什么关系吧。

网友G:
数据还没装载,没有啥问题

网友H:
可能4800波特率不能分配时钟

网友D:
信号共地了吗?

网友E:
波特率越大数据不是这么慢吗

网友F:
应该有数据才对呢。

网友B:
检查硬件电路试试。

网友I:
数据为空,不是一定是0

网友J:
量变的波特率不一样吗

网友:
提高到19200,问题大吗?

网友G:
你单步调试试试看看,怎么样

网友H:
检查硬件是不是连接有问题

网友I:
使用16进制显示。

网友J:
检查接收和发送的波特率都是4800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