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程利用MSP430的FLASH储存空间的实例

楼主(2017-05-25):
把MSP430的FLASH调了一下,发现我们可以利用430自身的FLASH,而不必去扩充EEROM来储存用户的数据。

            用途:可用来存储A/D采集的数据,如果是常量就不要用这种方法了,直接"CONST"就行了,编译器自动储存到FLASH里。

            具体方法:
            先把完整的程序编好(不包括FLASH的),然后编译(我用的是IAR,CCE没试过),进行在线仿真(软仿真硬仿真均可),在菜单栏选择"View/Memory",然后就可以看到FLASH
            各个地址的数据了,记下FLASH
            还没有被程序占用的空间的地址,然后将FLASH的程序加到你的主程序里,再编译,检验你记下的地址是否被程序占用,如果占用就选择一个新的地址就可以了。然后就可以向FLASH里写数据了。

            注意事项: 不要向有程序代码的空间写数据,那样会导致程序运行不正常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写数据之前要先擦除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要向0段FLASH里写数据,那里面有你程序中的中断向量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好选择每段的起始地址作为数据储存的首地址;

            总结: 这种方法不需要扩充外存储器,可以降低系统的复杂度和系统功耗。

                   我也不知道这种方法实用不实用,既然有这种方法,我就发上来了,分享一下^_^。

            代码如下:

            // 注意时钟源的选择,flash_clk:500k(官方资料是250K—475K)
           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#include  <msp430x16x.h>
            #include"FLASH.H"
            //addr:FLASH的一个段首地址, value:数组名 count:要储存的数据个数
            //把FLASH地址、数组名 和要存储的数据的个数 赋给下面的函数,就可以写入了
           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void write_flash_char (unsigned int addr, char *array,int count) //写
            char型数组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char *Flash_pt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Flash pointer
              int i;
              Flash_ptr = (char *)addr;                 // Initialize Flash
            pointer
              FCTL1 = FWKEY + ERASE;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t Erase bit
              FCTL3 = FWKEY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lear Lock bit
              *Flash_ptr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Dummy write to erase
            Flash segment
               FCTL1 = FWKEY + WRT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t WRT bit for write
            operation
              for (i=0; i<count; i++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*Flash_ptr++ = array[I];                // Write value to flash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FCTL1 = FWKEY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lear WRT bit
              FCTL3 = FWKEY + LOCK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t LOCK bit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void write_flash_int (unsigned int addr, int *array,int count)
            //addr为段首地址,写 int型数组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int *Flash_pt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Flash pointer
              int i;
              Flash_ptr = (int *)addr;                   // Initialize Flash
            pointer
              FCTL1 = FWKEY + ERASE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t Erase bit
              FCTL3 = FWKEY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lear Lock bit
              *Flash_ptr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Dummy write to erase
            Flash segment
               FCTL1 = FWKEY + WRT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t WRT bit for
            write operation
              for (i=0; i<count; i++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*Flash_ptr++ = array[I];                 // Write value to flash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FCTL1 = FWKEY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lear WRT bit
              FCTL3 = FWKEY + LOCK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t LOCK bit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char read_flash_char0(unsigned int addr) //读单字节
            { char *address;
              address=(char*)addr;
              return *address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//把FLASH地址、数组名 和要读取的数据的个数 赋给下面的函数,就可以读入了
            void read_flash_char1(unsigned int addr,char *array,int count)
            //读一串数据
            { char *address=(char *)addr;
              for(int i=0;i<count;i++)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array[I]=*address++;

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int read_flash_int0(unsigned int addr) //偶地址,读一个字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int *address=(int *)addr;
            return *address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void read_flash_int1(unsigned int addr,int *array, int count)
            //读整形数组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int *address=(int *)addr;
            for(int i=0;i<count;i++)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array[I]=*address++;

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void init_flash(void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FCTL2 = FWKEY + +FSSEL1+FSSEL0 + FN0;   // (DCO)SMCLK/2 for Flash
            Timing Generator
            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