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新唐单片机n76e003at20串口1问题

楼主(2017-05-25):
新塘n76e003 我用这颗芯片串口1 连接pc 串口调试助手 一次发10多个字节 开头几3个个字节是对的
后几个字节是错的 ,用新塘自己的历程测试也是一样的问题 难道这颗芯片 本身就有问题

网友A:
应该是你电路的问题,比如晶振的选择,你用内部的RC试试看,另外波特率切换到9600试试看。

楼主:
从115200到9600都实验了 都是一个样

楼主:
串口0没有问题 就是串口1有问题

楼主:
用的是内部晶振16m晶振

网友B:
内部的那个是RC振荡器,应该不会有问题啊。你确认是真真切切的例程?没有改一点?

楼主:
一点都没有改

网友C:
好奇怪啊,官方例程在官方的开发板上跑都好好的。

楼主:
那你用pc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到n76e003 接收转发出来实验下  连续发20个字节

网友D(2017-08-30):
N76E003 值得研究

网友E:
看一下,是不是軟件自已有插入換行符號的行為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那你用pc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到n76e003 接收转发出来实验下  连续发20个字节

你好,N76E003的12位ADC性能怎样?是否好用?

像GD32F103RE的12位ADC问题多多:
1、接地不为零
2、阻抗很低
……

网友:
官方的提供了这个单片机的串口例子啊,你看看

网友G(2018-04-18):
调试N76E003串口数据的发送,用平时的串口助手能可以吗?我的怎么什么也没有呢,求大神帮忙

网友H:
是不是你的串口助手跟电脑不兼容。

网友H:
用  putty
这个软件试试,这个串口终端软件非常棒。

网友H:
https://www.chiark.greenend.org.uk/~sgtatham/putty/latest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