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SSp到底是什么?

楼主(2017-05-25):
ISSp到底是什么?

网友A:
ISSP是PSoC的编程接口。

网友B:
ISSP技术可以在PSoC焊到PCB后再对其编程

网友C:
除此之外还可以将PSoC直接插入CY3207ISSP的编程插座来编程

网友D:
嗯,或通过测试固定设备来编程

网友E:
ISSP技术可以缩短研发时间,提高生产效率

网友F:
是i啊,还能降低升级成本

网友G:
ISSP:  in-system serial programming protocol  跟ISP:in system programming 是一个大类。

网友H:
难道issp不是编程的一种协议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