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的烧录速度不是一般的慢

楼主(2017-05-25):
100多K的代码,用jlink烧录,STM32烧录时间是12秒,GD32要21秒,是我的姿势不对吗?

网友A:
请教GD的FAE

网友B:
量产的话  给我们 给你烧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量产的话  给我们 给你烧录

如果是免费的,最佳答案就是你啦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如果是免费的,最佳答案就是你啦

找我们买IC  就免费给你烧

网友C:
这个可能是选择的烧录方式及选择不合适

网友D:
这个方面的还没怎关注的,下去的看下。

网友E:
这两者的速度不能差距这么大的哈

网友F:
这个难道跟MCU的硬件有关系?

网友D:
看来还是MCU的资源差异性导致的

网友G:
慢慢来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