头文件的问题

楼主(2017-05-25):
IO, ui, rio, TI, AC
关于TI的DSP头文件的问题。
// GPIO A CONTROL register bit definitions */
struct GPACTRL_BITS {        // bits   DESCRIPTION
    Uint16 QUALPRD0:8;        // 7:0    QUAL period
   Uint16 QUALPRD1:8;        // 15:8   QUAL period
   Uint16 QUALPRD2:8;        // 23:16  QUAL period
   Uint16 QUALPRD3:8;        // 31:24  QUAL period
};
这样定义是什么意思? Uint16 QUALPRD0:8;

网友A:
这个问题我也没搞懂!希望有高手详细的讲解一下!

网友B:
位定义,自己搜一下.

网友A:
结构体定义 例如Uint16 QUALPRD0:8;        // 7:0    QUAL period
QUALPRD0占据以这个结构体定义数据的低8位 0~7
QUALPRD3占据以这个结构体定义数据的高8位 24~31

网友C:
定义的32位数据组成。

网友D:
结构体定义

网友E:
结构体及联合体定义

网友F:
用struct定义位域的作用

网友G:
每个联合体中包含了一个使用位段的BITS

网友H:
非常经典,然后编译器利用定位的功能把结构定位到实际的地址

网友I:
结构体成员的方式将DSP各种外设的寄存器的集合在一起

网友C:
这个就是组成这个寄存器每一个变量占位。

网友D:
QUALPRD0占据以这个结构体定义数据的低8位 0~7

网友I:
用于声明寄存器变量结构的头文件

网友J:
bits结构体字节

网友H:
利用结构体然后把一组寄存器的首地址给结构体

网友G:
在位域结构里加上联合共用体既可以整体访问也可以单独访问

网友F:
体,结构体的元素为对应的寄存器的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