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解决音响的无线电干扰噪音问题?

楼主(2017-05-26):
音响受到不明无线电干扰,可以听到噪音。
主要特征是,在有音源输入的情况就会听到无线电的干扰噪音,但是在切断音源输入的时候就没有噪音了。
比如一首歌播完换另一首歌的空档就没有噪音了,音乐一起噪音马上就出现了。
可以肯定的是,这个就是无线电波的噪音,和音源系统没有关系。
同样的音源,噪音有时候就没有,有时候就有。

网友A:
用好点的屏蔽线.

网友B:
差分输入之间串30pF左右的电容,手机电路是这么干的,希望有帮助

网友C:
加强抗干扰措施,先试试用好点的屏蔽线,不行的话需要改造音源。

网友D:
不一定是干扰,有可能你的两设备之间共地不好。换短线试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一定是干扰,有可能你的两设备之间共地不好。换短线试下。

用的就是短线,共地没问题,地线性能良好。干扰主要是在功率放大器之前的小信号部分,然后经过功放放大的。

楼主:
干扰主要是在功率放大器之前的小信号部分,然后经过功放放大的。估计是解码器之后,功放之前这一部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差分输入之间串30pF左右的电容,手机电路是这么干的,希望有帮助

差分输入应该是D类功放吧?不知道差分输入的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加强抗干扰措施,先试试用好点的屏蔽线,不行的话需要改造音源。

好像是需要改造音源,能给提供个方案吗?

楼主:
打算用数字输入的功放改造一下看看,哪位大侠给推荐个功放芯片。

网友D:
能拍个图看下吗?一般你所说的无线电不会干扰到音频的,频率太高了。。。

网友E:
无线会干扰音频的,一般的电路都会存在寄生检波

网友F:
可以检查一下你的滤波电路部分,应该是串扰,时有时无的话,应集中在几个频率上有串扰,引起滤波共频干扰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无线会干扰音频的,一般的电路都会存在寄生检波

日常我们生活的环境中,时刻存在的无线信号基本上是从88M开始到2.5G。这些信号都是远端信号,到达我们所处的空间,功率基本上是-50dBm以下。。。这么小的无线信号,可以认为对音频电路是没影响的。。。

网友D:
有些怀疑你的音源本身就不干净,输出信号幅度到一定程度时,就开始产生杂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日常我们生活的环境中,时刻存在的无线信号基本上是从88M开始到2.5G。这些信号都是远端信号,到达我们所 ...

杂波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好点的屏蔽线.

买了个音频线的铜网套屏蔽层,套上也不行。本来就是屏蔽线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买了个音频线的铜网套屏蔽层,套上也不行。本来就是屏蔽线。

把音频线拉掉,看还有吗,有,则问题在功放板,无,则在前级.

网友G:
没有信号的时候前级断开了?  还是没有信号的时候后级放大倍数变大了?
除了30pF,就是mute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音频线拉掉,看还有吗,有,则问题在功放板,无,则在前级.

去掉音频线,干扰就没了。音源开着不播放,干扰也没有。每首歌播完和新歌没开始的空档,干扰也没有。这个干扰应该就是在功放电路之前,不知道数字解码部分会不会受到干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没有信号的时候前级断开了?  还是没有信号的时候后级放大倍数变大了?
除了30pF,就是mute。 ...

有干扰的时候断开前级和没有干扰的时候断开前级效果一样。后级放大倍数没有变化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去掉音频线,干扰就没了。音源开着不播放,干扰也没有。每首歌播完和新歌没开始的空档,干扰也没有。这个 ...

毛病出在音源部分,你把音源闷在饼干听里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毛病出在音源部分,你把音源闷在饼干听里试试

干扰很强的那种,音源闷在饼干盒子里还是有。换不同音源也有,换过MP3、walkman、CD,都有,换不同功放也有。噪音估计应该是小信号放大前的部分混进来了。这部分信号微弱,早已混进来后经过放大电路放大,所以信噪比不明显。
其实我就怕的是,数字解码部分被干扰到了。

楼主:
而且干扰总是只有一个声道,有时候是左声道,有时候是右声道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