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GD32F450开发板的TFT串口屏图像显示

楼主(2017-05-26):
在实现LCD5110屏显示之后,本打算完成I2C接口的OLED屏显示,无奈经多次测试似乎在GD32F450上无法实现,故只得进行SPI接口的2.2寸TFT彩色屏测试。
为了便于连线,TFT屏与GD32F450开发板的连接是通过Arduino接口,相应的连接关系如下:
CS -- PE2    REST -- PE5    DC -- PE6      SDI -- PE4     SCK -- PD0    LED+ -- PD1
GND可直接从Arduino接口取用,而稍有遗憾的是3.3V 电源则要从其位置引用。
在相应引脚设置为输出模式的情况下,其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定义如下:
#define LCD_CS_High() gpio_bit_set(GPIOE, GPIO_PIN_2);
#define LCD_CS_Low()  gpio_bit_reset(GPIOE, GPIO_PIN_2);

#define LCD_REST_High() gpio_bit_set(GPIOE, GPIO_PIN_5);
#define LCD_REST_Low()  gpio_bit_reset(GPIOE, GPIO_PIN_5);

#define LCD_DC_High() gpio_bit_set(GPIOE, GPIO_PIN_6);
#define LCD_DC_Low()  gpio_bit_reset(GPIOE, GPIO_PIN_6);

#define LCD_SDI_High() gpio_bit_set(GPIOE, GPIO_PIN_4);
#define LCD_SDI_Low()  gpio_bit_reset(GPIOE, GPIO_PIN_4);

#define LCD_SCK_High() gpio_bit_set(GPIOD, GPIO_PIN_0);
#define LCD_SCK_Low()  gpio_bit_reset(GPIOD, GPIO_PIN_0);

#define LCD_LED_High() gpio_bit_set(GPIOD, GPIO_PIN_1);
#define LCD_LED_Low()  gpio_bit_reset(GPIOD, GPIO_PIN_1);

在其它函数基本不变的情况下,即可实现TFT屏的显示驱动。
为实现图像的显示,可将图像数据存放到数组中以供读取,实现的显示效果如图所示。
对应的引脚配置函数为:
void SPI_CONFIG()
{
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U_GPIOE);
gpio_mode_set          (GPIOE, GPIO_MODE_OUTPUT, GPIO_PUPD_NONE,   GPIO_PIN_2| GPIO_PIN_5| GPIO_PIN_6| GPIO_PIN_4);
gpio_output_options_set(GPIOE, GPIO_OTYPE_PP,    GPIO_OSPEED_50MHZ,GPIO_PIN_2| GPIO_PIN_5| GPIO_PIN_6| GPIO_PIN_4);
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U_GPIOD);
gpio_mode_set          (GPIOD, GPIO_MODE_OUTPUT, GPIO_PUPD_NONE,   GPIO_PIN_0| GPIO_PIN_1);
gpio_output_options_set(GPIOD, GPIO_OTYPE_PP,    GPIO_OSPEED_50MHZ,GPIO_PIN_0| GPIO_PIN_1);
GPIO_BOP(GPIOD) = GPIO_PIN_1;
    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U_GPIOB);
gpio_mode_set          (GPIOB, GPIO_MODE_INPUT, GPIO_PUPD_NONE,   GPIO_PIN_14);
gpio_output_options_set(GPIOB, GPIO_OTYPE_PP,   GPIO_OSPEED_50MHZ, GPIO_PIN_14);
}
初始化函数为:
void Lcd_Init(void)
{
        LCD_REST_Low();
        delay_1ms(20);
        LCD_REST_High();
        delay_1ms(20);
    LCD_CS_Low();
        LCD_WR_REG(0xCB);
    LCD_WR_DATA8(0x39);
    LCD_WR_DATA8(0x2C);
    LCD_WR_DATA8(0x00);
    LCD_WR_DATA8(0x34);
    LCD_WR_DATA8(0x02);
    LCD_WR_REG(0xCF);
    LCD_WR_DATA8(0x00);
    LCD_WR_DATA8(0XC1);
    LCD_WR_DATA8(0X30);
    LCD_WR_REG(0xE8);
    LCD_WR_DATA8(0x85);
    LCD_WR_DATA8(0x00);
    LCD_WR_DATA8(0x78);
    LCD_WR_REG(0xEA);
    LCD_WR_DATA8(0x00);
    LCD_WR_DATA8(0x00);
    LCD_WR_REG(0xED);
    LCD_WR_DATA8(0x64);
    LCD_WR_DATA8(0x03);
    LCD_WR_DATA8(0X12);
    LCD_WR_DATA8(0X81);
    LCD_WR_REG(0xF7);
    LCD_WR_DATA8(0x20);
    LCD_WR_REG(0xC0);
    LCD_WR_DATA8(0x23);
    LCD_WR_REG(0xC1);
    LCD_WR_DATA8(0x10);
    LCD_WR_REG(0xC5);
    LCD_WR_DATA8(0x3e);
    LCD_WR_DATA8(0x28);
    LCD_WR_REG(0xC7);
    LCD_WR_DATA8(0x86);
    LCD_WR_REG(0x36);
    LCD_WR_DATA8(0x48);
    LCD_WR_REG(0x3A);
    LCD_WR_DATA8(0x55);
    LCD_WR_REG(0xB1);
    LCD_WR_DATA8(0x00);
    LCD_WR_DATA8(0x18);
    LCD_WR_REG(0xB6);
    LCD_WR_DATA8(0x08);
    LCD_WR_DATA8(0x82);
    LCD_WR_DATA8(0x27);
    LCD_WR_REG(0xF2);
    LCD_WR_DATA8(0x00);
    LCD_WR_REG(0x26);
    LCD_WR_DATA8(0x01);
    LCD_WR_REG(0xE0);
    LCD_WR_DATA8(0x0F);
    LCD_WR_DATA8(0x31);
    LCD_WR_DATA8(0x2B);
    LCD_WR_DATA8(0x0C);
    LCD_WR_DATA8(0x0E);
    LCD_WR_DATA8(0x08);
    LCD_WR_DATA8(0x4E);
    LCD_WR_DATA8(0xF1);
    LCD_WR_DATA8(0x37);
    LCD_WR_DATA8(0x07);
    LCD_WR_DATA8(0x10);
    LCD_WR_DATA8(0x03);
    LCD_WR_DATA8(0x0E);
    LCD_WR_DATA8(0x09);
    LCD_WR_DATA8(0x00);
    LCD_WR_REG(0XE1);
    LCD_WR_DATA8(0x00);
    LCD_WR_DATA8(0x0E);
    LCD_WR_DATA8(0x14);
    LCD_WR_DATA8(0x03);
    LCD_WR_DATA8(0x11);
    LCD_WR_DATA8(0x07);
    LCD_WR_DATA8(0x31);
    LCD_WR_DATA8(0xC1);
    LCD_WR_DATA8(0x48);
    LCD_WR_DATA8(0x08);
    LCD_WR_DATA8(0x0F);
    LCD_WR_DATA8(0x0C);
    LCD_WR_DATA8(0x31);
    LCD_WR_DATA8(0x36);
    LCD_WR_DATA8(0x0F);
    LCD_WR_REG(0x11);
    delay_1ms(120);
    LCD_WR_REG(0x29);
    LCD_WR_REG(0x2c);
}
主函数为:
int main(void)
{
systick_config();
SPI_CONFIG();
Lcd_Init();
show_pic(gImage_123);
while (1);
}

网友A:
这个功能蛮强大的,直接驱动彩屏的。

网友B:
这个开发板的我有,这个屏的部分我这是没有的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开发板的我有,这个屏的部分我这是没有的哈

屏是自己配,都是红色像是套装,哈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