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关于直流电机产生反向电动势的消除,求助

楼主(2017-05-26):
电路是这样的
单刀双掷的继电器,可以控制电机启停;
双刀双掷的继电器。可以控制电机的方向

续流二极管使用的是1N4007 T7 SOD123;
吸收电容使用的是涤纶电容 1uf

现在电路会烧毁1N4007,然后可以继续运转
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会烧二极管,需要给二极管的那一路上加电阻吗?阻值和电阻功率如何确定?还是说可以单靠电容就能保证电路稳定??(二极管烧毁后电路能正常运转)

网友A:
不同的工作机理
按理二极管不会烧毁 (除非功率不够)
能否讲讲电机的工作电流, 烧毁的过程, 是 K1 动作还是 K2 动作时烧毁呢

楼主:
不知道为啥不能回复了??
电机实际是电动推杆20mm/S(500N),设计最大电流是12V 3A
K2,负责电机启停,K1控制电机正反转
切换方向的时候,K2动作,断掉电机的电,然后K1动作,切换方向,然后K2再动作,电机上电,每个动作之间有300ms
烧毁的过程我不是很确定,我一步一步的走,感觉像是K1动作的时候出现的,这个我需要再确定一下

网友B:
当K1从一个方向转换到另一个方向的时候,由于电机还有很大的动能,且是反向的,它将会给D7提供正向电流,并快速释放能量,导致D7过电流过热烧掉。
给D7串电阻可以避免D7烧掉,但可能导致电源被强制接受负电压,有损坏的风险。
解决的方法:1 用机械制动装置,让电机在300mS内完全释放动能;
2 D7串电阻,并给足够延时
3 单纯增加延时,直到电机完全释放了动能,再切换方向。

网友C:
能知道楼主电机能有多大么?

网友D:
IN4007只有1A电流,在反向电动势中,这个1A是否能承受,建议使用快恢复FR307.

网友E:
楼主的电动机“设计最大电流是12V 3A”,那么K2动作后(K1未动作)瞬间D7中电流是3A。此电流已经超过D7允许的连续电流定额。

网友E:
二极管D7如4楼戈卫东所说,K1动作时如果电动机仍转动则D7可能流过相当大的电流。此电流几乎相当于电动机作发电机用时的短路电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二极管D7如4楼戈卫东所说,K1动作时如果电动机仍转动则D7可能流过相当大的电流。此电流几乎相当于电动机作 ...

感谢解答,我换个二极管测试测试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感谢解答,我换个二极管测试测试

不是换二极管的问题。
这里放一支二极管,目的是什么?你在首帖已经说过“续流”。为什么续流?为了在K2断开时电动机的电感所产生的自感电动势不会在K2触点上产生火花,即:保护K2触点。
但是K2断开后一小段时间K1要动作,使电动机接线反向,如果电动机仍在转动,则电动机成为发电机(所有电动机都是可逆的,都可以发电)。电动机成为发电机情况下,D7等于并联在发电机两端,流过的电流几乎是发电机的短路电流。
所以4楼戈卫东才提出3条建议。
你也观察到了:D7烧毁(断路)后该电路仍可工作。确实,该电路没有D7也可以工作,但此时K2触点会产生较大火花。
所以,要解决的问题是保护K2触点,而不是保护D7。
保护触点,不一定要二极管续流,可以有多种方法。例如:在K2触点两端并联RC串联电路;在K2触点两端并联压敏电阻;在K2触点两端并联TVS……

网友F:
LZ 的图有问题吧,双刀双掷的继电器,可以控制电机的方向,怎么是由马达来的,那个插座才是电机的接口吧?
LZ的电路拿掉二极管再试。你这个电路只消除了电机一个方向上的反向电动势,不能消除电机另一个方向上的反向电动势,等于没有接。

网友F:
电容器位置也摆错地方了,应该接在电机的两端或者继电器触点两边,但会影响这个电路的动态特性,怎么用,这个就要看你的要求了。

网友F:
最简单的办法,就是换一个满足要求的继电器。

二极管烧毁后电路能正常运转?是因为二极管开路了,肯定不是短路,等于没有这个二极管。所以,你这个问题不难解决,按我在13L 说的去试。电容由大到小去试,留余量。没有可用的公式计算。

网友F:
我要问一句,不接二极管,这个电路能否能用?你试过?

网友F:
我看了板凳,你这个二极管不是用来通过反电势的作用下的电流,是反接制动用的,与反电势没有关系,只有一个原因,二极管功率不够,只有提高二极管的功率才行,不能用其他方法解决的。

网友F:
K2断开电源后,K1反接制动,要用到D7,然后K2接通,换向。

网友F:
D7也可用两个1N4007并联,一定好用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不如,不要二极管。把电路改成两颗単刀双掷的继电器,两个NO接电源+,兩个NC接电源-,两个COM接马达(可再 ...

也可以,这样二极管可以不要,要求两个继电器的一致性要好,要相互闭锁。

网友F:
16L,17L说错了,不是反接制动,是能耗制动,其他没有错。D7是能耗制动的通路,与反电动势无关。

网友E:
此帖越说越乱。
依我看,各位对“反电动势”的理解并不一致。所以,还是先定义好“反电动势”,再讨论吧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F:
我要问一句,不接二极管,这个电路能否能用?你试过?

我告诉你,能用!如果里面两个继电器的时间设置不变的话,那这个电动推杆的定位精度要比有二极管的差,因为没有制动。电机换向时的震动也大,因为能耗制动在K2动作后成反接制动了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F:
我要问一句,不接二极管,这个电路能否能用?你试过?

20年前,我用过电动推杆,设计中没有考虑制动,可能我的设计对运动精度要求不高,所以当时没有考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不如,不要二极管。把电路改成两颗単刀双掷的继电器,两个NO接电源+,兩个NC接电源-,两个COM接马达(可再 ...

目前现有方案是两个单刀双掷,但是成本太高,更改成题中的方案的初衷就是降低成本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要问一句,不接二极管,这个电路能否能用?你试过?

有电容的情况下可以,没有电容,没有二极管的情况,则会烧毁单片机及稳压等器件

楼主:
目前测试稳定,换了3A 100V的二极管,不烧二极管了,目前得出的结论是,电机必须加电容,二极管可以不加,要加就必须足够电流的二极管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目前测试稳定,换了3A 100V的二极管,不烧二极管了,目前得出的结论是,电机必须加电容,二极管可以不加, ...

有没有二极管,你的制动方式不同,这里有好多需要考虑的问题。如不用二极管,与电容跨接在电机两端比较一下有优劣。。

网友H:
难道大家都没看出来么,K1闭合,GND和12V颠倒,二极管不直接是12v对地,反过来?

网友I(2018-01-24):
引用 网友F:
LZ 的图有问题吧,双刀双掷的继电器,可以控制电机的方向,怎么是由马达来的,那个插座才是电机的接口吧?
...

另一个方向的反向的电动势哪里来的,我确实遇到了,但是对这一块不了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