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llegro] DDR3 走线问题

楼主(2017-05-26):
最近在做DDR3@1600,用的Fly-by的拓扑结构,2片合一起拼成32bit。最后发现到第二颗DDR3的时钟、地址、控制线这组 走线长度超过了4inch,大概在4300mil,请问可以么? 还是一定要在4inch以内?

网友A:
4300mil太长了,具体的还是要参照手册

楼主(2017-08-20):
引用 网友A:
4300mil太长了,具体的还是要参照手册

用的MICRON的,DS里面没看到相关描述。。。

楼主:
实际测试,虽然目前还没跑到最高速,正在调试,但是还算稳定 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