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用BQ2057给电池充电失败了

楼主(2017-05-26):
电路图是照着手册来的,唯一犯迷糊的是芯片的引脚顺序我不确定应该用SOIC/TSSOP还是MSOP,最终用的是SOIC/TSSOP。买来的芯片(BQ2057W)后发现封装是是SOP的(根据手册上BQ2057SOIC的尺寸信息来看就是SOP封装),焊上去之后电池(标称7.4V)不充电。因为芯片5脚没有焊指示灯(PCB空间不够了),我寻思着找个万用板焊俩灯看看状态。结果接上灯后玩命地给电池充电,我的12V电源限流在500ma依然过流,害怕电池会爆就没有再调高限流阈值。现在我怀疑是不是是不是芯片封装的引脚顺序应该用MSOP的顺序。对着手册看了好几遍也没找到线索.

楼主:
补充:J6的3脚4脚接电池,1脚2脚接了一个100K的电阻。卖家告诉我用SOIC的引脚顺序。

网友A:
按照您说的,电路不错,温度检测引脚不用时,看手册是怎么处理的,充电电流一般都是通过改变电阻的阻值,你看一下那个引脚是改变充电电流的额

楼主:
不带这样的,换了个芯片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