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
稳压电源抗瞬间冲击的能力不如线性电源?

楼主(2017-05-2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看你的设计参数了,我觉得反而前者的性能比较好,前提是你的电源设计带保护电路。以及你的瞬间电压的大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你的设计参数了,我觉得反而前者的性能比较好,前提是你的电源设计带保护电路。以及你的瞬间电压的大小。 ...

成本相同、功率相同的前提下,应该是线性电源更耐冲击吧?

网友B:
这个看你设计的。
另外,这个标题意思是线性电源不是稳压电源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看你设计的。
另外,这个标题意思是线性电源不是稳压电源?

我所谓的“线性电源”就是用变压器的那种稳压电源

网友C:
看电源的抗浪涌能力,emc测试一般都会有这一项。

楼主(点评):
等于没说。我的问题就是:同样成本同样技术指标下,抗浪涌能力哪家好?

网友D:
看你冲击能量大小加放电管和突波吸收器

网友E:
你是跟变压器比的吧。
变压器确实比较耐冲击,它可以在保险丝爆掉之后还生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是跟变压器比的吧。
变压器确实比较耐冲击,它可以在保险丝爆掉之后还生存。 ...

我也这么觉得。我就没见过烧掉的变压器。不过自身的生存能力是一回事,是不是容易让浪涌通过是另一回事。

楼主(2017-11-05):
我感觉变压器是不容易让浪涌通过的,因为浪涌来的时候会形成磁场,磁场又形成反向电动势,部分抵消了浪涌。
不服来辩。

网友F:
楼上说对了,无言可辨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我感觉变压器是不容易让浪涌通过的,因为浪涌来的时候会形成磁场,磁场又形成反向电动势,部分抵消了浪涌。 ...

磁心磁场会饱和的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我感觉变压器是不容易让浪涌通过的,因为浪涌来的时候会形成磁场,磁场又形成反向电动势,部分抵消了浪涌。 ...

辩毛线,怎么不把你交流输入抵消掉呢
输出跟着输入变还叫毛线的稳压电源。。。
输入冲击当然是在输入侧做**,防止功率器件,电容等器件挂掉。
至于输入电压突变,输出过冲问题,开关电源线性电源通用的措施加电压前置预反馈,预调节,加快反馈环路的响应速度,比如用电流型控制模式比电压模式要快的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