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通信]
有线音响改装蓝牙音响方法

楼主:
(无正文)

楼主(2017-05-26):
可以接电池,我充电电池多,电源不必考虑。主要是怎么做这块蓝牙模块。求方法,要不拆卸音响。

网友A:
仅传输音频简单,去某宝上淘个成品蓝牙音频模块即可,还有支持播放本地音频文件的蓝牙模块。然后加上电池,找个简单的外壳,输出用屏蔽线送到音响的线路输入端即可。不过,这可不是控制,不改造音响是无法实现控制的,而且改造工作量可不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仅传输音频简单,去某宝上淘个成品蓝牙音频模块即可,还有支持播放本地音频文件的蓝牙模块。然后加上电池, ...

谢了,我还是以后自行研究研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