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
我买了一个BQ2057W但不知道引脚顺序改用哪一种

楼主:
我买的芯片是SOP8封装的。

网友A(2017-05-26):
看上面的丝印,丝印应该有说明的,丝印是什么呢?

网友A:
丝印和封装的对照表,在手册的最后一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丝印和封装的对照表,在手册的最后一页。

丝印是bq 2057w 34k AZPQ

网友A:
bq 2057w系列,不是TSSOP就是SOIC,引脚排列都是这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q 2057w系列,不是TSSOP就是SOIC,引脚排列都是这样的

多谢老大指点

网友A:
TI的资料,说明还是很详细的,就是英文有点不好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