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.3V的单片机驱动5V的液晶,这个线怎么接呀

楼主(2017-05-26):
3.3V的单片机驱动5V的液晶,这个线怎么接呀,电压都不一样

网友A:
直接驱动也是没有问题的。你可以问问厂家

网友B:
最好还是找3.3V的液晶,这样比较方便。

网友C:
IO口接5V的上拉电阻就好了。这样电平匹配没问题的。

网友D:
液晶肯定是需要5V供电的,这个肯定的。就是电平匹配麻烦点

网友E:
加个电源转换芯片可以么,比如74lvc4245之类的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液晶肯定是需要5V供电的,这个肯定的。就是电平匹配麻烦点

最保险的做法肯定是加电平转换芯片了,这样可以做到电平的完美兼容。

网友G:
IO做推完输出,不加上拉也是可以的,我这么做过。

网友H:
可以直接驱动,5V TTL电平可以兼容3V逻辑。不过对于液晶模块的输出要留意,如果是强上拉输出需要经电平转换后才能接入3V侧的输入端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B:
最好还是找3.3V的液晶,这样比较方便。

没有找到3.3V的液晶吗,我觉得价格也是差不多的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没有找到3.3V的液晶吗,我觉得价格也是差不多的

价格基本一样的,我用过3.3V的液晶,反而比5V的便宜。

网友K:
看你的芯片引脚说明吧,如果不行就用74HC24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