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单片机FSMC总线直接驱动LCD和用控制器驱动有什么区别呢

楼主(2017-05-26):
使用单片机FSMC总线直接驱动LCD和用控制器驱动有什么区别呢,好像两者也没什么区别

网友A:
我觉得直接驱动的话,可以达到总线的最大速度

网友B:
使用上没任何区别,只是实现的方法不同而已。你可以用硬件产生的时序和软件模拟的时序来理解。

网友C:
刷新速度的区别,实时性肯定没那么强了。

网友D:
FSMC中文表示就是灵活的储存器控制器。和专门的驱动控制器没什么区别的

网友E:
使用FSMC占用的IO比较多,如果你IO紧张的话,只能用外部驱动器了

网友F:
100引脚以上的M3才有FSMC , FSMC就是产生总线时序的一个功能模块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100引脚以上的M3才有FSMC , FSMC就是产生总线时序的一个功能模块

我还以为所有的M3都有FSMC 呢。

网友H:
现在新出的STM32F439都带了LCD控制器,都不用外部接驱动芯片了。慢慢的都被自带外设取代了

网友I:
说实话,FSMC应该是外挂flash的最佳选择。驱动液晶,有点浪费了

网友J:
FSMC 包括4个模块:
(1)AHB接口(包括FSMC配置寄存器)
(2)NOR闪存和PSRAM控制器(驱动LCD的时候LCD就好像一个PSRAM的里面只有2个16位的存储空间,一个是DATA RAM 一个是CMD RAM)
(3)NAND闪存和PC卡控制器
(4)外部设备接口
不只限于液晶和内存芯片的。

网友K:
FSMC走内部高速总线直接以访问内存形式写入到显存显示,用外置驱动芯片本身通讯只能用标准IO还要用相应通讯协议,增加了一层转换过程数据吞吐速度肯定相应下降啦!

网友L:
FSMC 速度块。

另外 有些屏的驱动 基本上也是基于这种模式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