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侠们ADA4817做TIA时的间歇周期性噪声该怎么解决?

楼主:
各位大侠你们好。我想请教一个问题。我在使用ADA48417做TIA的时候,总是在输出信号中测量到周期性出现的噪声信号。无论如何调整R3与C4的大小(主要调整C4),这样的噪声总是存在并且幅值改善效果不是很好。电路原理图如图所示。这是简化的示意图,实际电路中使用了FB这些引脚,并且功能正常。运放的供电电源均来自于高PSRR的LDO,电源中噪声非常小。将结电容在55pF左右的光电探测器接到电路中,输出端SOut出现周期性的振荡波形如示波器测量所示。通过断开R4测量TIA的输出,发现TIA输出中存在同样的噪声信号,只是幅值较小,初步判断这个噪声来自于TIA中。检查电路板中各个位置的地线,示波器2mV档位未发现有明显的噪声。请问这个噪声出现的原因是什么?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消除这个噪声?

网友A(2017-05-26):
我怀疑这个噪声来自电源. 先排除一下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怀疑这个噪声来自电源. 先排除一下看看

电源啊,电源来自于高PRSS的LDO芯片的。示波器测试电源中噪声很小诶。所以才找不出来原因

网友B(2017-11-06):
我今年刚开始也用的这个芯片  我们用在DTS上  有兴趣可以交流一下 QQ 846212285

网友C:
你的信号源是多少频率的,我看这个TIA的增益带宽积很大。可以选用小一点频带宽的TIA,把全频谱宽度的噪声(白噪声)降低到频率f以内的噪声。另外一个就是系统的固有噪声也是要考虑的范围。降低温度有利于降低这种噪声。你图中的R4 和R5(应该是C5)组成的低通滤波器参数貌似设置的不对啊。另外,噪声和f成正比,f和电容成反比,所以你反馈电阻并联的C应该大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的信号源是多少频率的,我看这个TIA的增益带宽积很大。可以选用小一点频带宽的TIA,把全频谱宽度的噪声( ...

我电路的带宽大概设置在5M左右。TIA在对电流保持33K增益的情况下反馈电容必须很小,这个是根据运放参数计算出来的保持45°相位裕度的反馈电容量。GBP小的运放不能满足电路带宽要求。R4\C5低通,时间太长不太记得参数了。感谢你的回答,谢谢

网友D:
示波器的时间比例放小,看噪声的频段是多少。
如果示波器有FFT功能,可以更直观的看出噪声的频段。
再比较LDO的PSRR曲线。如果噪声频率太高,其实PSRR就很低了。
高频段用LCR滤波器的效果比LDO好。

网友E:
能不能试一下:把C4,C14和R5三个电容先去除,然后看一下噪音.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能不能试一下:把C4,C14和R5三个电容先去除,然后看一下噪音.

之前测量的,将C4、C14去掉之后噪声会变得很严重,因为运放没有补偿电容了啊

网友F:
高psrr 并不是 全带宽 psrr都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示波器的时间比例放小,看噪声的频段是多少。
如果示波器有FFT功能,可以更直观的看出噪声的频段。
再比较L ...

好的,感谢您的指点。因为这个项目时间过去老长了,之后换了芯片基本解决了问题,这个片子上的问题依然存在,后面我再去详细测量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高psrr 并不是 全带宽 psrr都高

噪声并不是一直存在的,而是间隔5ms才出现一簇,,如果PSRR不够,整个时间上应该都会出现较大的噪声吧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噪声并不是一直存在的,而是间隔5ms才出现一簇,,如果PSRR不够,整个时间上应该都会出现较大的噪声吧 ...

1HZ方波 调制10MHZ 正弦波, 加在 ldo输入,你期望得到什么?哪怕是高psrr估计200k 开外已经没有一点用了 ,而几十kHZ到几百kHZ 很有可能是从开关电源来的

网友G:
噪音周期是10毫秒,首先怀疑是电源噪音。。。。

网友G:
现在一些功率较大的开关电源会带APFC,会产生这种特征的噪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1HZ方波 调制10MHZ 正弦波, 加在 ldo输入,你期望得到什么?哪怕是高psrr估计200k 开外已经没有一点用了  ...

最后测量证实这个噪声跟工频电磁干扰相关,应该是房间中的电源线之类的干扰到了。将设备移到电磁环境相对干净的地方,噪声基本上就没了。可能是电路板上的噪声屏蔽没做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噪音周期是10毫秒,首先怀疑是电源噪音。。。。

后面发现,应该是来自工频电磁干扰。板子电磁屏蔽没做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现在一些功率较大的开关电源会带APFC,会产生这种特征的噪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