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ir2136一些问题

楼主(2017-05-26):
想问一下我按照常规的外围电路设计全桥驱动,给驱动脉冲,ir2136的HO123为啥一直高电平,LO123输出也不太正常,,求大神解答

网友A:
首先,这个片子是反逻辑,仔细理解驱动时序,只要硬件和输入波形没有问题,低端输出一般没有问题都是可以输出的。
高端容易出问题,自举电路,输入驱动波形都要正常才能,需要注意的是,中点,高端输出的下部,只有低端输出导通了后这个是给自举电路充电的。

解决问题要靠自己,最主要是要理解全桥或者半桥驱动的原理。针对具体的问题点再提问。
像你这样,光贴个图,也不知道是测量哪里的图,也没有原理,没法回答你。